十字旋轉燈加罩與經驗分享

楼主(2013-01-13):
亞瑟大送了壓克力罩,拿到手之後迫不及待的把它加工"罩起來"!! 發現有一些問題!!連同之前的程式問題做一下修改!!經驗分享!!
1. 加上罩子導致氣流作用,轉速好像變慢了但是顯示的範圍反而變寬(這現象應該是變快才是啊!!) 目前暫時無解!! 除非挖洞...

2. 加上罩子字幕顯示反而會"跳動"不順,也是無解!!

3. 原先程式是顛倒的 就是 BIT0 需要和 BIT7對調這樣字就會變正!!
   程式如下:
   unsigned char Revs(unsigned char RV)
{
unsigned char i,CV,CD;
CV=0;
   if(RV & 0x01)
   {
   CD=0x80;
   }
    for (i=0;i<7;i++)
   {
    if(RV & 0x80)
       {
        CV |=0x80;
        }
       RV<<=1;
       CV>>=1;
    }
   CV|= CD;
  return CV;
  }

4. 利用中斷配合光遮斷器 字才會"定位"不會跑來跑去!!

5. 顯示的時間需要和旋轉一圈的時間配合,字太長會導致"疊在一起"!!

6. 要讓字可以流動需要把字的顯示加上變數使他可以因為變數的增加而變換位置造成流動感...

7.  FOR LOOP 控制 字型顯示正反.

8. 字型顛倒的程式會影響到時間導致掃描的寬度加大,一圈的字數會減少...

9.網路賣 十字旋轉燈的賣家有贈送 字型產生的軟體.

网友A:
馬達轉速應該可以微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轉速應該可以微調吧?

單晶片微電腦大:
    板子上的電源是感應上去的,轉速太慢就沒電不顯示了!!

网友:
這種不是微調程式就是微調轉速啊,還不至於調到沒電。造型有點難看。

网友:
有人馬達是用錄放影機的磁頭,還好我有幾台壞掉的錄放影機,改天有空再來做。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 ... 6b6Ok4Y4LE&NR=1

网友:
感應嗎?如果沒電就加大磁場或是加線圈匝數,其中之一。感覺是加了壓克力以後,空氣阻力變小,
轉速變快,電流變大,看來要減少磁場或減少線圈匝數才對。你參考就好。

网友A:
在旋轉電路板的正負極並聯一個精密可調電阻試看看。讓電流流經電阻,在線圈產生磁場,
抵銷馬達多出來的轉速,參考一下。
這台也不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58BOq8dG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旋轉電路板的正負極並聯一個精密可調電阻試看看。讓電流流經電阻,在線圈產生磁場,
抵銷馬達多出來的轉 ...

感謝提供相關經驗!!

网友B:
什毀~還有這麼先進的東東
看來與我無緣熟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毀~還有這麼先進的東東
看來與我無緣熟適

P大...您可以的啦!!!!.....只要眼力夠好......應該難不倒您!!!....

阿乾大介紹我到露拍.....一組才400元.....我一直蠢蠢欲動(老花太嚴重了!!!)......

程式有附贈....不行的話....還可找阿乾大求救......怕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