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如何進入聲寶LM-32V37D的原廠工程模式

楼主(2013-01-14):
接vga

接vga

          我有2台故障液晶電視:型號:聲寶LM-32V37D       面板AX080D002F       主板QPWB11569Y1G--------此面板故障
             另一台:型號:西屋WT-L2605IS(W) 面板T260XW02V1S   主板QPWB114831G----------此主板故障
我把聲寶主板改到西屋上裝了..結果開機都正常但是畫面顯示不正常..請問我一定燒驅動程序才能正常嗎???
現在OSD畫面版本秀出是32V37D我是打算先進原廠設定看看....可是..進不去阿我只有一個遙控器是原西屋的
換板之後依然能遙控32V37的主板..麻煩各位大大幫幫忙/感謝

AX080D002F.pdf (522.59 KB, 下載次數: 117) L-T260XW02.pdf (782.13 KB, 下載次數: 85)

网友:
聲寶LM-32V37進工模需要用遙控器(RC-271SC)進入,電視插電後開機後按住調整鍵上鍵3~5秒再按下鍵3~5秒就可以進入。失敗再拔插頭5~10秒重複之前的動作。
另一個方法是把遙控器上"環繞音效"鍵左手邊挖開有一個隱藏鍵直接按即可進入。西屋的遙控器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聲寶的一樣^^"
提供你參考

楼主:
非常感謝你喔....lkckouchi大...我現在試試!!!

网友:
有成功嗎??加油

楼主:
沒成功~~廠模還是一樣叫不出來~~還是請人先幫我燒錄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