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錫- 有鉛無鉛

楼主(2013-01-14):
在網路上看一段影片(更換I/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UyUiO6AG9o
PS:在影片中55秒左右
用熱風槍把I/O取下後,pad上上銲錫部分

我想問,根據我自己實作經驗,這樣上去反而會導致pad間錫黏在一起
影片中怎麼可能這麼順?
難道是 焊錫的關係?  我自己是用有鉛的. 難道要買無鉛的才可以達到影片中的效果?

网友:
他用的溫度好像不低!!  感覺是有點扯,看影像是有快轉的樣子!!

實際上他這種作法是有可能的!!  不過全程95秒,沒經過預熱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昨天換一顆I/O花了近半小時
影片的後半段…好像怪怪的。

网友A:
哈!在沒有任何前置作業下,有沒有可能用熱風槍焊這麼快是一個疑問,就算焊好了,能不能用是第二個疑問,別被影片騙了。

維修品本來就都是無鉛的錫,我還沒看過有人用無鉛錫做維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在沒有任何前置作業下,有沒有可能用熱風槍焊這麼快是一個疑問,就算焊好了,能不能用是第二個疑問,別 ...

無鉛錫溶點比較高
要快速加焊他應該是用有鉛錫去回焊吧??
才能那麼快
老大您說:我還沒看過有人用無鉛錫做維修
我家武則天公司是全面用無鉛錫作業
不管維修還是做新板
原因是如果要維修用有鉛
做新板的客戶是要求無鉛
這樣工具就要分開使用不然工具被有鉛污染
會連新板都出問題
所以為方便使用全面使用無鉛做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無鉛錫溶點比較高
要快速加焊他應該是用有鉛錫去回焊吧??
才能那麼快

我是說我沒看過,並不代表沒有呀!
其實維修業我只認識幾家,這也是有痞酷網後才有機會認識較有規模的維修業。

网友C:
清潔psb  影片中..55秒~1分03秒 1分05秒~1分06秒 1分09秒~1分11秒 1分13分~1分17秒
其中沒拍攝出來的是你問的問題所在....他烙鐵去做了什麼事..??

网友:
實際做過的人都知道,看看就好......

网友D:
焊錫用的好
連錫機率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潔psb  影片中..55秒~1分03秒 1分05秒~1分06秒 1分09秒~1分11秒 1分13分~1分17秒
其中沒拍攝出來的是你問 ...

對~ 是去沾錫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錫用的好
連錫機率少

這是我用的
不知算不算好,會上來發問就是因為我會一直連錫...

网友:
有鉛的比無鉛的好用多了,無鉛溫度要提高,我最近有玩一些焊錫,就五金行便宜的大陸長城那種最難焊接,您用的台灣固品焊錫也算不錯了,五金行那種成分什都沒寫,溫度就是要很高才能溶化,溫度不夠融開變成粉,台製SUPER SOLDER算便宜的,用起來還行,但是無論焊工多好都沒光澤,(我是這樣感覺一分錢一分貨吧),目前用過最好用的是新源金屬的63 37成分的焊錫焊出來都有光澤,溫度最低,60 40次之,和其還有50 50 和40 60,40 60是溫度較高的,不過成本也比較低,練焊工可以玩玩,要是這用習慣,用回好焊錫會覺得根本就超好用,不過平時焊接大量的話總是覺得用高級焊錫成本有點高,不過我都是自己焊接玩玩而已,至於影片應該都是改過的吧, 最近都再玩比較差的焊錫,發現以前用的40W焊槍不夠力,後來又發現烙鐵頭也是一門學問,一個頭從40-50元到100以上都有,應該是有差的,對傳導熱而言,因為我有一隻換過頭的30W焊槍就明顯比剛說的那隻40W溫度高,也比較好焊接,不過也只是我使用上的感覺。

网友E:
~還是會有 空焊的~不可能1:30就 OK~ 也是要用放大鏡檢視~
不然連錫 上電 ~IO 也是貴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是會有 空焊的~不可能1:30就 OK~ 也是要用放大鏡檢視~
不然連錫 上電 ~IO 也是貴貴的 ...

對阿~ 我正在想說,怎麼這麼快,難道不怕連錫(原以為他用的焊錫比較特殊說)...原來影片似乎有造假嫌疑

网友F:
我看不到影片....(公司鎖YOUTUBE)

不過依文字敘述

用熱風槍焊IC是可行的

助焊膏用好一點的不會連錫

有鉛無鉛都能用

回家再來看看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不到影片....(公司鎖YOUTUBE)

不過依文字敘述

助焊膏好一點是? 可以提供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助焊膏好一點是? 可以提供牌子?

影片我剛看完了

後製的除錫沒做

很難那麼漂亮

不過的確是可以不連錫

我也常這樣焊t-con的ic

不過我通常還會用烙鐵拉一下比較安心

我現在用的是公司的BGA助焊膏 牌子是nekotech (可能是貼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