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太陽能L灣管漏水

楼主(2013-01-14):
圈起來的地方是漏水處--
處理方式:重新轉開更換止水帶
卻發現閥是不秀鋼--L灣管是類似塑膠鋼材質(另一頭是用緊迫式的)
閥和L灣管連接螺吻有壞掉所以用止水帶還是漏水---
這種L灣管有的買嗎?
怎麼維修ㄋ-----

网友:
這應該買得到~.拆下去水電材料問.多問幾家.不然也可以改用立布兩個加一個彎頭就可以了

楼主:
三久太陽能的材料似乎只有去原廠買--
今天去賣三久的店家問---他說要幫我叫貨
心想---應該是很不便宜

网友:
其實這些零件我的經驗是和 Dave 看法類似,應該都不難買到。

建議自己將拍的照帶給材料行看一下,或許就能買到適合用的了。

材料行也可給你適當的建議或是更換替代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久太陽能的材料似乎只有去原廠買--
今天去賣三久的店家問---他說要幫我叫貨
心想---應該是很不便宜 ...

跟原廠叫貨....和自己拆下來問水電原料行....
價格可能會差很多!!!!......
這個L灣管要拆下來應該很容易!!!......
關水.....先拆開下方接頭.....再拆上方接頭......

网友:
不了解 LZ 的規格(例如尺寸,內或外牙),不過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00417498200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220732423#auc

网友:
90度的彎頭+由另  一體成型

球閥與90度彎頭連接口,因為滑牙漏水
可使用棉紗線纏繞在公牙上
然後再塗上流質的AB膠
包正一勞永逸
在工業上的金屬配管
很多都是直接用AB膠接合的

楼主:
有拆下去水電行問---
大概鄉下地方~又不是他們代理的品牌---
都說牌子不合~~根本不愛里人---
只好找原廠----
還有一個原因是對尺寸不熟不感在網路買怕不合適
--------重要的是打電話到原廠想買零件~
他說你聯絡(給你電話)當地經銷商~他會為你服務-
這應該說服務到家嗎(心想應該是錢在好不是服務好吧)
真是照顧經銷商----三久服務根本不好
可惡---真想把他的連接管全換掉---
-------------------------------------
還有上次水位浮球的白鐵軟線斷掉----
竟然(想說小東西會送我-才短短的幾公分)要經銷商連絡換整組(超貴)沒賣線
我上網路買花了含運費大概30就有了

网友A:
不要用止洩帶,處理乾淨後,直接塗上5分鐘型快乾AB膠再鎖上去,外面接縫處AB膠再補強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處理空壓機的逆止閥和大型的銅管都是用這種方式,不但耐高溫也耐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止洩帶,處理乾淨後,直接塗上5分鐘型快乾AB膠再鎖上去,外面接縫處AB膠再補強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處 ...

我有一個疑問---用了AB膠~~往後有問題要拆下----拆的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個疑問---用了AB膠~~往後有問題要拆下----拆的下嗎?

要拆------加熱是一種辦法

网友:
creekse大說的對,通常是以加熱的方式比較容易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