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冇得救?

楼主(2013-01-14):
液晶屏和鑼輯板分離,請問有什么方法可以黏着一起?圖7樓.

楼主:
http://imag0406液晶屏和鑼輯板分離,請問有什么方便可以黏着一起?

网友:
聽無你咧講捨?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屏和鑼輯板分離,請問有什么方便可以黏着一起?

你所提供的鏈接無法看到圖片.

网友:
樓主應該是指 液晶屏與邏輯板之間的軟排掉了,一般的維修商可能很難搞定!!

要找原廠或是有這種特殊機器、特殊技能的專業維修才行了!!

网友:
如果如5樓所講分離了....

那別修了 不划算..

网友:
哇~~~如同阿兩大講的一樣軟排脫落了
沒機器很難搞定的,不過據我所知有人還是可以不用機器可以搞定的,但會不會有亮線出現就不一定了

网友:
導電膠+假壓+本壓..一般製程..不過你可以自玩玩看黏回去..(練身體)我的頭像就是那組自動機....

网友A:
矽膠T型烙鐵頭 買一個試試或許修的好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79057860

楼主:
加熱加壓就可以嗎?要不要加焊接劑或其他東西,如松香,鍚線等等?

网友:
樓上大大所說的T型烙鐵頭

較適用於熱封線 或熱塑型的ACF上

現今製程幾乎都是熱固型的ACF

再次熱壓也沒什效果

甚至會更慘

楼主:
宣告死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矽膠T型烙鐵頭 買一個試試或許修的好

不用花錢買這個玩意,沒有用

我當初也是買了一個,其修復效能幾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