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A1918WM 閃一下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3-01-14):
故障情形:開機畫面閃一下就黑屏,用手電筒照隱約可看見,故判斷高壓或燈管有問題

檢測情形:利用外接燈管測試發現P+I板上的升壓器異常,因找不到廢板可代用之升壓器,所以用公板來改板,改好之後一樣一閃就黑屏,心裡已有不詳的預感了

果不其然上半部的燈管兩隻都不亮了,只好再換上之前跟惠民買的19吋燈管,終於完修

网友A:
所以…是燈管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燈管掛了

燈管掛了, P+I板上的升壓器也掛了,這台是回收場收回來的有被拆開來過,拆的亂七八糟,裡面的卡隼都斷,所以蓋子都合不起來,今天要再來找報廢的看看有沒有外殼可以讓我換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燈管掛了, P+I板上的升壓器也掛了,這台是回收場收回來的有被拆開來過,拆的亂七八糟,裡面的卡隼都斷, ...

有次我拿台爛機去回收,剛好瞄到一台螢幕,好奇就問老闆:那台要多少?
她說:600!  我再問:是好的嗎?
她說:那要要給人買回去修理的
問題是收100,東西放在那日曬雨淋,還賣6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次我拿台爛機去回收,剛好瞄到一台螢幕,好奇就問老闆:那台要多少?
她說:600!  我再問:是好的嗎? ...

正常的啦~~像我們這裡也有一家回收場液晶電視他收一百二賣是要賣一千元,而且是不讓殺價的

网友B:
600~1200!!我看修好只是練功!!這修好的價錢也不好賣出去!除非這是電視價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1200!!我看修好只是練功!!這修好的價錢也不好賣出去!除非這是電視價錢..

單顯示器20吋內我只能接受400以內,超過不買了,必竟買來都不知面板會不會有問題,之前就買過修好了結果面板有三條亮線,至於液晶電視我能受的價格是不超過一千元,不過通常一千元的機子一定要合我的意不然不太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顯示器20吋內我只能接受400以內,超過不買了,必竟買來都不知面板會不會有問題,之前就買過修好了結果 ...

這價錢OK~~但外觀跟配件要確認一下!!不然有缺還是要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