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LDO限流電路裡大瓦數小阻值電阻

楼主(2013-01-14):
小弟最近在玩 Arduino 和其週邊, 需要一個 Power supply, 本來想要直接上一個實驗室那種電流供應器, 但看到這裡有一些 diy 討論, 心想可以學習也很好玩,

手上有一個 ASUS NB power supply, 輸出 19V, 90W, 大約是 4.7A 左右,
而我需要的是 3.3~12V, 0~2.5A

穩壓的部分打算用 1085 搞定,
至於限流的部分, 網路上研究了一些電路, 最能理解的也一樣是利用像 1085 這樣的 LDO 來作,

試畫的電路, 用 spice 模擬, 看來是可以 work 的, 如下

U1 用來限流(0~2.5A), U2~U4三顆1085來提供固定12V, 8V, 5~3.3V (可變VR)

現在的問題是, 限流的調整, 打算不連續只提供幾組,
但要如何找到精度夠, 大瓦數, 小阻值的電阻 R1

2.5A 需要 0.5ohm, 3.2W
2A 需要 0.6ohm, 2.4W
1A 需要 1.2ohm, 1.2W

找不到這樣的電阻啊 @@

另外一個問題是功率, 1085的最大功率只有 30W, U2~U4 壓降都不大, 所以沒問題, 但 U1 限流在低電壓又需要大電流限流時, 有機會超過 30W, 不知會不會是問題

請各位前輩幫忙給意見, Thanks.

PS. 12v 和 8v 主要是希望模擬 3s / 2s cell 鋰電, 5~3.3v 則給 Arduino 本身使用

网友:
同時接上U1-U4時,U1並不會有低輸出電壓的問題,除非線路中只使用單顆1085當降壓.此種情況可使用開關式穩壓器來改善.

网友:
2.5A 需要 0.5ohm, 3.2W → 0.2Ω + 0.5Ω
2A 需要 0.6ohm, 2.4W → 0.3Ω + 0.3Ω
1A 需要 1.2ohm, 1.2W → 1Ω + 0.2Ω

W值最少是計算直的5倍,若能用到10倍更好.

网友:
您可用shunt, 用銅片或銅管製作 ,準又不發熱.

网友:
(19V-3.3V)*2.5A=39.25W <====LT1085必須吞下的無效功率

輸入輸出的壓差太大
建議改用PWM的方式降壓
或是改用較低的輸入電壓

楼主:
在用途上, 打算是這樣

1. 模擬3s, 2s 鋰電池, 驅動馬達, 所以12v, 8v需要稍大點的電流 2~2.5A, 這種情況 MCU 供電會由電池 -> 5v regulator -> MCU

2. 單純的給 MCU 供電作一些實驗, 所以 5v, 3.3v 電流不會超過 1A

可能會有問題的是, 未來若想要模擬 1s 電池大電流供電

to ciko.ciko:

在 spice 模擬, 若 U4 端(5~3.3v) 的負載電流超過限流, 那麼 U1 (限流)的輸出電壓就會一次降到很低, 而可能爆 W

to scottwang

10倍, 也就是 32w 耶, 有這種電阻嗎?  (水泥電阻似乎很不準)

to louis

第一次看到 shunt , 謝謝我研究看看

to 雄爸爸

的確, 這麼作很浪費, 想說是實驗模擬用就沒顧慮那麼多

您說的 PWM方式降壓, 指的是 switching 方式, 例如 LM2596, 像 taobao id 17603188074 (抱歉還不能貼 link) 這樣的東西?

利用 1085 作限流, 本身 U1+R1 就要耗點約 ~4v x I 的功率, 的確不是很有效率

有推薦比較好的方式, 小弟再去研究

Thanks.

网友:
在你串接LDO的時候,電流也會隨之降低,所以要實接才能真正了解最前級輸入到各級輸出之電流為多少.

你可以參考以下之電阻.
http://www.cpu.com.tw/kh/s/r/r5.html

网友:
LM2596 DC-DC 可調降壓模組 輸入 4.5-30V 輸出 1.25-26V 2A 穩壓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42790489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途上, 打算是這樣

1. 模擬3s, 2s 鋰電池, 驅動馬達, 所以12v, 8v需要稍大點的電流 2~2.5A, 這種情況 M ...

你用"瑞士刀"上戰場!! 會經常捉襟見肘!! 建議: 19V的 電源就做 12V以上的東西吧!! 8V也可以 COVER一下!! 市面上 5V1A的 電源滿地都是!! 再把 5V經過降壓給 3.3V 這樣會比較實在一些!!
提醒你一下 可以限流的電源供應是 實驗的必備工具,限流很重要,否則,一個不小心"燒掉"的可是心愛的電路,因為電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