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SION 30"高壓,求高壓變壓器型號4015A825006<CP>

楼主(2013-01-15):
小弟第一次維修32"液晶電視!
不知道版上有大大有此顆變壓器或高壓版~~另外請教此檢查是不是代表高壓變壓器NG~~
這在學的!不知道對不對~~情況:閃一下就沒畫面~~有聲音
就往高壓板檢查~
檢查保險絲OK~~檢查上面MOS_OK~~檢查高壓變壓器!上面有8顆~~某一顆阻值怪怪的請看照片
七顆都約1K
其中一棵1.2K
整塊板子~
此顆變壓器型號~~
以上求助版上大大是否有此顆~PM價錢給我~~我修好會發"實例"(阻礙科技進步)
或是版上大大有要借我高壓板給我測試順便PM價錢給我,如果修好也是發"實例"~
謝謝各位

网友A:
POLYVISION 32"標題錯誤!
這是 30"

网友B:
建議你拆下變壓器,(你覺得有問題的,和沒問題的)
拆下後再量,二個比對看看
個人量變壓器都是用電感表量

网友:
我都是用UT61E和家電測試儀搭使用著量

下面這裡有賣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mp;k=4015a&t=0

网友C:
這一塊板,好像也不會恨貴吧?整塊換掉較快啦。

网友D:
我找過了 我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LYVISION 32"標題錯誤!
這是 30"

這各裝在 30  吋
型號 c 3302 或是c3301 機器上喔
整台我有 (確定面板好的在修)偏光膜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VISION 32"標題錯誤!
這是 30"

謝謝!!已修正~~網路查證是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拆下變壓器,(你覺得有問題的,和沒問題的)
拆下後再量,二個比對看看
個人量變壓器都是用電感表量

我沒電感表!!二代家用儀器可以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塊板,好像也不會恨貴吧?整塊換掉較快啦。

請問整塊板子??哪可採購?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過了 我有啦

wecan不知道怎樣跟您聯繫?
還是可提供一PCS高壓變壓器維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wecan不知道怎樣跟您聯繫?
還是可提供一PCS高壓變壓器維修?

請您提供地址 電話
我就寄出
或是現在打電話給我
短訊息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您提供地址 電話
我就寄出
或是現在打電話給我

謝謝~~以PM資料~~這再麻煩大大!!這麼晚不好意思打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以PM資料~~這再麻煩大大!!這麼晚不好意思打擾~~

好的我已收到
馬上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已收到
馬上處理

先處理高壓變壓器,如果不行再跟大大借I版,可用就買下!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處理高壓變壓器,如果不行再跟大大借I版,可用就買下!謝謝您

我不要拆 整塊寄給您
以測試 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要拆 整塊寄給您
以測試 完畢

報告wecan大:更換後還是一樣~~~感謝您的高壓版!!
主機板再麻煩您PM給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wecan大:更換後還是一樣~~~感謝您的高壓版!!
主機板再麻煩您PM給我!
謝謝 ...

高壓版要寄還給我
人客已退修

你要買主機板做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版要寄還給我
人客已退修

是想先知道價錢再問客人!!我確認後~看怎樣在跟wecan大聯絡!謝謝

网友E:
看樣子要先檢查燈管了~~~~~~~~~

我這也躺一台一樣的~~正在等 WECAN大的面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樣子要先檢查燈管了~~~~~~~~~

我這也躺一台一樣的~~正在等 WECAN大的面板~

我有看見喔
不要罵我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看見喔
不要罵我喔

我一直在想你啦~~~~~~~~~~~~~~~~~~~~~~~

哪敢罵你~~~愛你都來不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想你啦~~~~~~~~~~~~~~~~~~~~~~~

哪敢罵你~~~愛你都來不及了

好的星期6見喔

我會北上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想你啦~~~~~~~~~~~~~~~~~~~~~~~

哪敢罵你~~~愛你都來不及了

修好要PM一下!!讓我知道這台面板有客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要PM一下!!讓我知道這台面板有客問題!

面板是沒有問題~~~我這台是破屏~~~~~~~~~~~

只是請wecan大幫我找一片狀況好的堪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