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華碩 ASUS VE205S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3-01-15):
華碩 ASUS VE205S 無電源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無電源

型號

拆機照

超薄OSD SW

面板型號(20"雙燈管)

先量測市電輸入保險絲-->開路
保險起見後面的橋式整流器及MOSFET一定要確認有無燒燬短路-->可是竟然都正常(這點很奇怪-->推測機主自
行DIY搞掛了)

更新保險絲後量測1次側大電容電壓155V(正常),但是PWM IC TEA1530AP(DIP8封裝)故障無輸出控制電壓,因
找不到合理價位之TEA1530AP,故以TEA1530A(SO8封裝)搭配IC轉板使用,焊接安裝後通電測試2次側有電源輸
出了。

P/I板老化電容更新*10

背板補銲

A/D板(大家來找碴?有異常喔~~)

工程模式-->{MENU + POWER -->藍燈亮起後同時放開-->再按MENU進入}

完修測試

TEA1530T_AT_AP

网友A:
Wet大:AD版上的貼片電容是取大約值嗎?
        進入工程模式的用意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AD版上的貼片電容是取大約值嗎?
        進入工程模式的用意為何? ...

1.是的.隨便挖一顆同樣大小的補上.

2.好玩~~習慣性測試一下進入方法.

网友B:
wet大~您真狠!!這一台還在保固內吧!!
有實力就是不同,如果是我就買公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大~您真狠!!這一台還在保固內吧!!
有實力就是不同,如果是我就買公版改!!! ...

1.便宜機型應該是2年保固,因為機主自行拆開修不好,才拿來給我修(拿來時拆的散散的還缺背蓋腳座,後來才叫他補送)。
2.這只是一般的維修,稍有概念的都修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便宜機型應該是2年保固,因為機主自行拆開修不好,才拿來給我修(拿來時拆的散散的還缺背蓋腳座,後來才 ...

抱歉!!如果客戶自行拆開,我想也不用送修了!!外觀一被破壞加上您說的缺東西!!
維修實力堅強..

网友C:
A/D板(大家來找碴?有異常喔~~)

我有看到A/D板有一個零件脫落~補焊上去了n_1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板(大家來找碴?有異常喔~~)

我有看到A/D板有一個零件脫落~補焊上去了 ...

不錯!!!有認真找~~~
不是零件脫落,而是(C99)短路解焊下來。

网友D:
所以真因是AD短路不過電,機主自玩卻把電源弄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真因是AD短路不過電,機主自玩卻把電源弄壞?

應該是
詢問時~~機主支支嗚嗚不知所云~~
我就知道了................................

网友:
(C99)謝謝Wet大詳細精彩解說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