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的疑問

楼主(2013-01-15):
小弟最近手癢拆了馬達後面的編碼器,但發現與我想的不一樣裡面怎麼是一塊磁鐵 ????
驅動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像是編碼器

像是編碼器的東西有出兩條線 ,小弟有用歐姆檔量測是導通。
小弟也有將電錶檔位轉到DC直流檔量測,轉動馬達軸心 會有微電壓上下跳動 (約0.5V)

以下是出廠廠商的網址
http://www.sesamemotor.com.tw/bi ... lv2sn=&lv3sn=54

网友:
煞車線圈?

网友:
那是發電機
又稱為 tachometer
就是一個類似 直流馬達

网友:
那是TG (Tachogenerators) : 轉速發電機。

直流伺服馬達(DCM)利用角度編碼器(encoder)與轉速發電機(TG),將馬達的轉速、扭矩等物理量檢出,再利用控制器將回授訊號作運算,達到控制直流伺服馬達的輸出特性。

网友:
竟然拆了,就全部拆光光吧

网友:
這是交流馬達,轉速發電機, 接到轉速控制器 由triac 控制轉速, 此馬達在低速時仍有足夠扭力

网友:
TG (Tachogenerators) : 轉速發電機

楼主:
各位大大 後面那顆 原理是什麼啊   可以 diy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後面那顆 原理是什麼啊   可以 diy嗎  ???

你那個是外圈.
那個對應的中心軸長什麼樣子,拍一下照片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個是外圈.
那個對應的中心軸長什麼樣子,拍一下照片來看看.

scottwang 大:
   我猜應該是一個"磁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 大:
   我猜應該是一個"磁鐵"吧!!

阿乾大:
我就是想了解到底是一般的電子信號,或者是磁場信號.
因為旋轉編碼的方式有許多種,只有兩條線有可能是磁場信號.
一般電子信號至少有3條線,有的是A,B向的有4條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我就是想了解到底是一般的電子信號,或者是磁場信號.
因為旋轉編碼的方式有許多種,只有兩條線有可 ...

scottwang大:
    所以我猜想應該是磁鐵!!因為只有兩條線,又有線圈在裡頭!! 編碼器就很複雜!! 裡面不是LED+光電晶體,要不就是 一堆線圈組,外面還要給交流信號!!

楼主:
就是照片 第三張  一個圓形的磁鐵

网友:
馬達回授轉速或控制速度用的方式很多種(TG、PG、編碼器等..)~
依設計及用途使用TG 是其中一種, TG 有分 直流TG(要固定時間檢查碳刷) 及 交流TG~~
簡單講 → 馬達 = 電動機:利用電能產生動能~
                        發電機:利用動能產生電能~
所以,TG裝在馬達軸上,當馬達啟動時帶動TG,產生電能(電壓),回授電壓給控制器/變頻器/信號轉換器~

网友:
這類應該是旋轉時會產生脈波,當轉速越高時脈波頻率越高

网友:
依馬達的規格,這應該是TG,單純依馬達轉速回授電壓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