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發票列印機WP-103S換零件加保養及拆解

楼主(2013-01-15):
惜物網回來的產品沒附電源讓我不知道要怎麼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2749-1-1.html
還好有各位大大指導決定拉線供電

借由此篇還要感謝(dd0725大大)送我正規的電源組

請看以下拆解圖片
1.正面先來一張
2.後面來個幾張
3.正面裡面
4.按鍵組機板順便把按鍵換掉
因為拆開前測試進紙退紙反應很慢
5.(dd0725大大)送的電源組
6.測試列印的結果
以後發票不用手寫來開了
謝謝觀賞

网友A:
咦,您自己有寫程式去套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您自己有寫程式去套印?

哀我不會寫軟體
我是用Excel下去套的

网友B:
當印表機接電腦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印表機接電腦就可以用?

對呀
接印表機連接埠
然後裝驅動程式即可列印

网友C:
yung6313,安安:

其實我也一直在找能夠在 GNU/Linux 下正常執行的 POS Printer,所以上網找了一下資資料,看看這款 WP-103S 是否有车援 GNU/Linux。

哈,果然是沒支援,不過其它的機型有支型。

以下網址有說明書、驅動程式、程式範例,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http://www.vectronix.com.tw/fron ... tml?Category=195294

楼主:
引用 网友C:
yung6313,安安:

其實我也一直在找能夠在 GNU/Linux 下正常執行的 POS Printer,所以上網找了一下資資料 ...

你的主機板沒有Printer Port
還是wp-103s的驅動不支援GNU/Linux作業系統??
感謝提供資料
不過沒寫wp-103s是什麼廠牌會是winpos嗎
申請空白發票還要填寫機器廠牌(不懂)還真有點麻煩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yung6313,安安:

其實我也一直在找能夠在 GNU/Linux 下正常執行的 POS Printer,所以上網找了一下資資料 ...

之前摸過一台EPSON RPU-420的POS PRINTER
後方的介面跟這台差不多,可能大部份也都是這幾個介面吧
官網有WINDOWS的驅動可以下載安裝

可是問題是,當你使用PRINTER PORT+WINDOWS 印表機管理員的方式來列印
感覺跟外面商家在用的就是完全不同,很慢...
也沒辦法透過後方的錢櫃接頭去送出電壓來開啟錢櫃,因為是採用送出字元的方式來通知POS PRINTER
再來就是,中文字顯示問題
總結就是三點  1.列印比用COM PORT慢  2.沒辦法開錢櫃  3.中文顯示亂碼

最終還是得用開啟COM PORT來連接就一切正常

GNU/LINUX下直接控制COM PORT來傳送DATA或許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摸過一台EPSON RPU-420的POS PRINTER
後方的介面跟這台差不多,可能大部份也都是這幾個介面吧
官網有W ...

沒錯目前測試列印速度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