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GM L-1936W~~(已完修分享)

楼主(2013-01-15):
原異常是綠燈閃爍,無畫面~
查電容爆漿,換一換就好了..
但換畫面,如附圖~~
請教大大們,像這類情形要如何查起? 是不是 t-con方面的問題??
或面板??

********************** 分隔線 ************************************
故障情形:綠燈閃爍,無畫面。

說明:更換P+I板所有電容(含故障電容),畫面正常,但畫面花花地~~
        感謝 collman007 及wecan大大之指導,原廠設定重製即恢復正常。

原廠重製方法:如collman007 大大說明,關機狀態(按住左+右鍵)→ 再開機→ 開機後(放掉左/右鍵),再按 M鍵即可。

网友:
重製 原廠設定 看看

网友:
這AD版的問題  你嘗試更換下 AD版上的電容
另外 PI版上  10 V 16V 25V 的電容  也請先更換後再看問題存在與否  我碰過是 濾波電容問題

楼主:
感謝 0982788072大大的指導~~
AD版只有一個 47μ/16V 固態電容,量測是正常的,但我仍然把它換掉了..
依舊是如此情況~

wecan 大大~~此螢幕是  DGM L-1936W~~
小弟不才,找不到相關原廠設定方法 ><.
目前是..把亮度調100,對比調37才無怪怪地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0982788072大大的指導~~
AD版只有一個 47μ/16V 固態電容,量測是正常的,但我仍然把它換掉了..
依舊是 ...

我找一下
稍後回答您3
現在外出

网友B:
沒記錯應該跟奇美一樣
關機狀態下>>左右鍵按著再按開機鍵就能進入
試看看吧~

网友C:
樓主 : 個人意見

屏線清一清再插看看,
如一樣時,輕輕的壓一下屏線看畫面是否有變化,
如是 ……則加膠帶固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 : 個人意見

屏線清一清再插看看,

被蘇飛大搶先了???   加1喔!!

沒錯,我有一台也是這樣,拆下來屏線及VGA接頭,有金手指的地方都做好清潔,就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記錯應該跟奇美一樣
關機狀態下>>左右鍵按著再按開機鍵就能進入
試看看吧~ ...

collman007大大~~
謝謝您~~已成功進入原廠設定。

su_fei 及 eson0724大大~ 也謝謝您的說明~
屏線是最先清除之步驟 ^^ 但無多大改善,最後重製原廠設定即可..
又多學一招了^^~
小弟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找一下
稍後回答您3
現在外出

去賺錢喔?!!恭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賺錢喔?!!恭喜啦

現在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