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求助 尚朋堂電磁爐 SR-1371

楼主(2013-01-15):
在網路上一直找不到SR-1371的維修文件
這台老舊的電磁爐~控溫方面有點問題~
溫度只能調到150度~沒辦法再往上調到220~
希望有人能夠提供維修方針及線路圖之類等等

顯示燈~只能調到150度~調到220度時~加熱燈就滅了
拆解圖

网友:
應該差不多

請問樓主您是調不到200度還是加熱不到200度

調不到200度可能是MCU程式問題,加熱不到200度建議檢查熱敏電阻跟諧振電容是否老化

网友:
電容老化或比較器

楼主:
發生了最新狀況..把它拆開拍照又裝回去~通電後~現在連加熱或保溫燈都沒亮了
只剩下風扇在轉的聲音~此時VR1是停在關的位置~往前調一點點~風扇停住~在往前調~風扇又動了~
一直調到220後~風扇又停了~往下調風扇又會轉.....感覺是VR1零件不知道是生鏽還是壞掉....
看了一下三塊PCB板~只有main pcb板 VR1附近很髒~然後Q8這顆晶體~三隻腳都有點黑黑的~其他兩塊都沒啥異樣~

网友A:
小弟有點好奇,樓主您的面板只有加熱跟保溫燈,您如何知道調到220度時~顯示燈還是在150度

网友:
將VR拆下來量看看是否正常吧.
它的溫度透過VR來調,如果VR故障了,有可能會造成指示燈還停留在150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有點好奇,樓主您的面板只有加熱跟保溫燈,您如何知道調到220度時~顯示燈還是在150度

抱歉~敘述錯誤後來有修正~是150度的時候加熱燈有亮~~後來調到220度~加熱燈就滅了

网友:
如6樓所說 : 將VR拆下來量看看是否正常吧!!

楼主:
原本要把VR拆下來量~結果發現很久沒用的電表好像陣亡了~
但是發現VR下面有一根JUMP生鏽到斷掉了~然後有兩個JUMP有點黑黑的~
所以要先去弄個JUMP把他們換上去後~在開機試試看
至於VR 也蠻多鏽的~但是滑動還蠻順的~上面寫了" ONF4 1KB "
想問一下這是型號嗎?1KB是指啥1K歐姆嗎

网友:
看到 電磁爐就怕!! 功率電晶體超容易掛的!! 不修電磁爐 不修微波爐 不修瓦斯爐 不是難修就是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敘述錯誤後來有修正~是150度的時候加熱燈有亮~~後來調到220度~加熱燈就滅了 ...

這樣就好辦了,先換VR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要把VR拆下來量~結果發現很久沒用的電表好像陣亡了~
但是發現VR下面有一根JUMP生鏽到斷掉了~然後有兩個 ...

1K應該是電阻值沒錯, 電阻值的變化應該不會超過1K.

楼主:
看來這台要GG了~我找遍了台北的電子材料店
都沒有這個尺寸跟規格~
上網找網拍~都要客製~且都有一定數量才能訂~買起來都一千多
= ="天啊~滑動式電阻~把我整慘了~
有哪位大大~有認識的廠商或是知道哪裡有很多滑動式電阻規格的店嗎~幫幫小弟找找吧!!!
我把規格打上來
長60mm寬8mm高6柄寬5mm柄高10mm滑距45mm(柄寬或高不一定要一樣沒關係)
右腳位到左腳位距離(50mm、55mm、58.5mm都可以) 3pin  1KB(1K歐姆 B線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這台要GG了~我找遍了台北的電子材料店
都沒有這個尺寸跟規格~
上網找網拍~都要客製~且都有一定數量才能 ...

自己拆開來去清理
或者買扭轉型的改機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