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P4S533-MX可開機不跑碼

楼主(2013-01-15):
拿到主機板看外觀,記憶體右旁有一顆MOS 9915H暴開,
及AGP插槽下  MOS 9915H異常高溫變色,二話不說將兩個MOS換掉,
送電測試結果一樣不跑碼NO,後來觀察到AGP插槽下  MOS 9915H
G:電壓只有1.5V(輸入)D:3.34V  S:0.75V(輸出)正常要1.5V
輸入電壓不對,正常為3.3V,察覺看記憶體右上方RT9173A及LM324高溫發燙
所以先換RT9173A結果一樣不跑碼NO,再換LM324電源管理晶片,更換後跑碼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d=space&uid=51550&do=album&picid=3234
記憶體右旁有一顆MOS 9915H暴開
送電測試結果一樣不跑碼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301/10/2236550ignoebvd8e0v9zx.jpg
再換LM324電源管理晶片,更換後跑碼
故障元件2顆MOS 9915H,及LM324電源管理晶片

楼主:
第一次貼圖過程不熟悉友些圖沒出來補圖
記憶體右旁有一顆MOS 9915H暴開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d=space&uid=51550&do=album&picid=3235

故障元件2顆MOS 9915H,及LM324電源管理晶片

网友:
幫你重新整理一下!!

拿到主機板看外觀,記憶體右旁有一顆MOS 9915H暴開,
及AGP插槽下  MOS 9915H異常高溫變色,二話不說將兩個MOS換掉,
送電測試結果一樣不跑碼NO,後來觀察到AGP插槽下  MOS 9915H
G:電壓只有1.5V(輸入)D:3.34V  S:0.75V(輸出)正常要1.5V
輸入電壓不對,正常為3.3V,察覺看記憶體右上方RT9173A及LM324高溫發燙
所以先換RT9173A結果一樣不跑碼NO,再換LM324電源管理晶片,更換後跑碼

記憶體右旁有一顆MOS 9915H暴開

送電測試結果一樣不跑碼

再換LM324電源管理晶片,更換後跑碼

故障元件2顆MOS 9915H,及LM324電源管理晶片

要使用上傳圖片功能,才能貼圖!!
可以到新手貼文練習區試貼!!

http://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网友:
怎麼知道MOS 的S是要1.5V才對?

楼主:
MOS 的S是要供應北橋電源1.5V

网友(2013-02-16):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