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主機板 EG31M V1.0 不開機也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3-01-15):
各位大大 好 請問一下 我有一台Acer 主機板 EG31M V1.0 不開機也無電源反應
有檢查過確定是主機板問題 想請問各位高手 請問小弟要往那個方向查修 或是這裡有高手 可以幫忙修,我在台北 看費用多少,當然小弟我是滿想多學習,我剛有爬文看了一下,請問一下 有可能是這裡出現問題嗎?
1.D472  MOSFET (我看主機板背後 在這些D472 MOSFET背後有黃黃黑黑的痕跡,有點像過熱燒黑感覺)
2.請問 D472 測量是需要拆卸下來測量對吧! (好像需要熱風槍方式拆下)  測量方式要怎麼測才正確?
麻煩各位高手指教 謝謝

网友:
1.mosfet怎測故障或正常..........請爬文,那算基本功
2.你的照片...為何跟t0176098大的照片, 一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EG31M

网友:
不開機是指不能觸發開機(按開關沒反應)或可觸發開機但沒畫面..?

网友:
找人維修的啦~~你還跟他較真

网友:
問題1.D472  MOSFET (我看主機板背後 在這些D472 MOSFET背後有黃黃黑黑的痕跡,有點像過熱燒黑感覺)
A:很明顯有過熱,要先查了!!

問題2.請問 D472 測量是需要拆卸下來測量對吧! (好像需要熱風槍方式拆下)  測量方式要怎麼測才正確?
A:MOS不一定要拆下來測量,用BB檔測,未觸發就會導通的MOS或是3腳都BB叫的,肯定是壞了!!

補充!!  不知道樓主手邊有和工具或測量的裝備,除了工具與裝備外,基本功要先學習才有辦法查故障吧??
不然靠維修生存的先進們,都沒頭路了不是嗎???
雖然我不是靠維修吃飯,也很樂意分享我學得的技術,但是沒有詳細的資訊提供,量誰都幫不了你的??

求助發文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7-1-1.html

网友:
請問樓主您上電後POWER_ON有電壓嗎,如果沒有,要有心理準備成本問題

网友:
怎麼看都很棘手,我猜不是io有問題就是南橋掛了,我有好幾片也都是g31系列,量起來供電都有, cpu供電也都出來了,但就是不跑碼,南橋不發熱,明明g31系列南橋就燙的死,您這塊還沒有散熱片,我華碩技嘉的散熱片還超薄的.......您這塊我看應該是南僑待機觸發那方面掛了........或許把cpu 12v拔掉不插,開機觸發看風扇會不會動,如果會動,那又是另一方面的問題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