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P41-C31 開機停止在進入XP跑碼畫面

楼主(2013-01-16):
開機停止在進入XP跑碼畫面停止不動,連鍵盤滑鼠都斷電,交叉測試過,確定主機版問題
用USB開機跑pe一樣卡在進入xp跑碼畫面鍵鍵盤滑鼠也無作用(有看隨身碟燈會熄掉)
重灌時一樣一進開始畫面停止,有更新過bios一樣停止在進入XP跑碼畫面
有沒高手指點指點n_029|

网友A:
交叉試測有沒有包括power su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試測有沒有包括power supply?

有確定電源供應器無問題

网友:
版大您好!可以試著檢查記憶體看看,因為以前遇過類似狀況查了半天最後結果是記憶體或者是金屬接面例如
插槽,給你參考

网友:
的確可以開到有畫面卻會系統凍結的
通常是記憶體問題居多
除記憶體外
記憶體插槽有無髒汙及附近電容也要查查

网友:
橋虛焊吧!!北橋或南僑,我是會先搞北橋

楼主:
記憶體方面無錯誤旁邊電容也是,難道真的是南北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記憶體方面無錯誤旁邊電容也是,難道真的是南北橋了-.-

測試南北橋是否虛焊
可以輕壓晶片不放是否可以正常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試南北橋是否虛焊
可以輕壓晶片不放是否可以正常開機

有壓過一樣卡在XP跑碼畫面,南北橋猶豫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壓過一樣卡在XP跑碼畫面,南北橋猶豫中

其實我感覺你的症狀好像是軟體的問題
試別顆硬碟重灌??
進BIOS恢復原廠設定??
再來我也沒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感覺你的症狀好像是軟體的問題
試別顆硬碟重灌??
進BIOS恢復原廠設定??

試過哩!!無效

网友C:
想請教一下~~您有試過在dos下跑測試軟體嗎?如:spfdisk或記憶體測試軟體嗎?如果能正常跑無凍結,理論上主板應該是ok的~~剩下應該就是硬碟有問題或bios的問題......(我曾遇過在dos下更新bios怎樣更新都怪怪的,非要請下ic去燒bios或更換bios ic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請教一下~~您有試過在dos下跑測試軟體嗎?如:spfdisk或記憶體測試軟體嗎?如果能正常跑無凍結,理論上主板應 ...

已經確定是北橋晶片壞了n_0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經確定是北橋晶片壞了

請問是如何得知的呢?小弟我玩了不少的主板,很少遇過北橋晶片掛點,都是南橋掛比較多~~況且可以開機應該主板就是沒問題~~小弟曾買過1張被技*原廠判定晶片掛點的板,還滿高階的,結果小弟我刷bios就搞定,我只能說應該是原廠懶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如何得知的呢?小弟我玩了不少的主板,很少遇過北橋晶片掛點,都是南橋掛比較多~~況且可以開機應該主 ...

小弟是新手,還不會測量,所以用土法煉鋼方式一開始也是先測南僑,找一片一樣的版子手邊剛好有-.-,交換南僑,上機症狀一樣,後來想說豁出去了,交換北橋上機測試正常開機了n_040|

网友D:
可交換BGA新手設備可PRO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交換BGA新手設備可PRO級.....

小弟修手機的@@,所以交換晶片基本上難不倒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新手,還不會測量,所以用土法煉鋼方式一開始也是先測南僑,找一片一樣的版子手邊剛好有-.-,交換南僑, ...

哇~~原來是高手~~請問是用bga返修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原來是高手~~請問是用bga返修台嗎?

不不我是新手@@,是用bga反修台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如何得知的呢?小弟我玩了不少的主板,很少遇過北橋晶片掛點,都是南橋掛比較多~~況且可以開機應該主 ...

我和你相反...
怎麼我遇到橋掛掉的主板,北橋掛得多,南橋掛點的少.....
當然遇最多的還是整合橋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