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日光燈拆解

楼主(2013-01-16):
這是一位在大樓做清潔的阿姨拿給我的,她說有好幾支大樓住戶換下來的不知道能不能修,就拿給我叫我試試
沒想到我測試10支後竟然有5支是好的,真想不懂明明是好的為何要換掉,是太有錢了嗎???
好了~廢話不多說,來看看今天的主角吧~~

可以正常點亮↓

開始脫衣服↓

拉出機板↓

基板正面↓

基板背面↓

IC↓

拆開光罩↓

8顆並聯↓

量測電流及電壓↓

實際測量後輸出電壓約為38.5~38.7左右,電流為200mA左右
燈珠的規格應該是3528,因為沒有游標卡尺,只有大概量一下
燈珠排列為8並12串,總數為96顆,點亮後感覺還瞞亮的
謝謝收看

网友A:
感謝K大分享資料~~

网友B:
>>真想不懂明明是好的為何要換掉??<<
大概大樓住戶以為它們是一般日光燈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K大分享資料~~

dave大客氣了~
平常沒啥貢獻,小小的分享一下,讓大家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不懂明明是好的為何要換掉??

應該是不會當成一般的日光燈~~
因為燈管兩頭的各兩個接點是串在一起的,如果裝在一般的日光燈座應該會短路才對

网友A:
k.wang 大~~您在說我嗎?
我好久沒po維修文~因技術太差~~都感覺對不起wish大了.目前只希望wish大別把我踢出家門n_0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k.wang 大~~您在說我嗎?
我好久沒po維修文~因技術太差~~都感覺對不起wish大了.目前只希望wish大別把我 ...

哈~~Dave大講的我都汗顏了

网友:
里边做工还是不错的,会不会长时间通电有故障呢?或者说气温高了会有故障?楼主不妨测试一下看。
还有种可能是:使用者认为这种灯发光角度过小,还是换回古典派的HCFL灯管了吧?

网友:
會不會是覺得太快壞,所以全面換成其它類型燈具

网友:
有些單位是有 “使用年限” 的汱換的計劃的。

像是公家單位、學校..等都是如此。

所以在 “惜物網” 才會有這麼多拍賣物件。

网友:
謝謝提供阿姨"給"的裸照~

网友:
不錯的東西喔

楼主:
剛剛拆了兩支故障的,發現嚴重燒毀↓

真是慘不忍睹~~↓

我猜應該是散熱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
這種LED燈管,如果設計成LED與驅動器分離
壽命應該會比較高,畢竟LED在發光同時也會產生相當的熱量
久而久之就掛了

自己用的話,將驅動器分離吧
燈管兩端也不要封,讓空氣流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了兩支故障的,發現嚴重燒毀↓

我的天阿,這根本我燒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了兩支故障的,發現嚴重燒毀↓

原因出來了,起火燃燒,連好的都不要了!!

网友:
嗯~ 有1根起火燃燒,或則冒出煙來的話,大概大家都會怕吧,小弟也認為是因此而整批換掉的。
尤其是有裝潢的家庭,燈具上方就是裝潢木板,如果引燃可不得了,這種錢沒幾個敢省。

楼主:
不要挺可惜的,而且雖然驅動板燒掉但是燈珠都是好的
那如果再鑽散熱孔情況會不會好一點,或是把驅動板換掉,不知各位大大有什麼建議???

网友:
現在知道會燒成這模樣,如果在該線路加個自復式保險絲,應該就能好好利用了~~

网友:
請問大大一般會壞在那?  如果常因高溫燒毀蠻可怕,會火燒屋,日光燈壞了頂多變閃光燈或不亮,較無火災疑慮,但此燈具怕把裝潢一起點燃,最近想換燈管響應環保,但大大提供的燒燬圖片真嚇人!!!!!!!!

楼主:
在拆這兩支故障燈管時,雖然驅動板已嚴重燒毀
但從外觀完全看不出來有燒焦的的痕跡,我想頂多就是基板燒了
實際研究一下其實他的驅動板是放在鋁殼內,與LED基板是完全分開的
安全上我覺得應該可以不用太擔心,只是在想既然LED燈珠是好的
那不就應該發揮一下痞酷精神,就像Dave大說的要好好的來利用一下才是

网友:
他們不是太有錢,是買不起新的led燈管,也不想用這種的。

网友:
電路板燒成這樣,很黑心,誰還敢用,等火燒屋嗎?

网友:
不知那間公司自己知道有這毛病嗎?如果知道還敢賣,那真太沒良心了。如果不知道,那要趕快找出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了兩支故障的,發現嚴重燒毀↓

一般 "正常人" 應該是不會知道燈管內燒成這樣子...
但... 痞酷的維修人看到後, 應該沒幾個人會拿房子來賭幾根燈管吧? (汗)

楼主:
聽各位大大這樣講真的挺恐怖的~
看來這驅動板就算是好的也不能再用了~~

网友C:
LED驅動的溫度應該不會太高才對,可能用的材料不好才會燒成這樣,俗話說:一分錢一分貨,便宜一定沒好貨,還是買臺灣製的比較安心,謝謝大大這麼用心的分享。

网友D:
k.wang大大不妨拿個好的和燒毀的的放在1起,照個像放上來,讓大家看看究竟燒掉了的是哪些元件,大概眾痞友就能推敲出怎樣預防或修改了。

网友E:
如果是台灣東亞日光燈的產品,這種T8-LED燈管要價好幾千元之譜,
應該是房屋裝潢時採用的,後來出了問題住戶不敢用,也花不起這種
錢。於是整批淘汰改用傳統日光燈管...

這東西如果安裝在傳統安定器的T8/T9燈具上只要把啟動器拆除舊好,
電子安定器則比較麻煩.....

网友F:
可能是輸入保險絲規格抓太高,導致不燒保險絲卻先燒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驅動的溫度應該不會太高才對,可能用的材料不好才會燒成這樣,俗話說:一分錢一分貨,便宜一定沒好貨, ...

有同感~~

引用 网友D:
k.wang大大不妨拿個好的和燒毀的的放在1起,照個像放上來,讓大家看看究竟燒掉了的是哪些元件,大概眾痞友 ...

今天剛好沒帶相機,明天再拍來請各位大大研究一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台灣東亞日光燈的產品,這種T8-LED燈管要價好幾千元之譜,
應該是房屋裝潢時採用的,後來出了問題住 ...

後來跟給我的阿姨打聽,說這是某大知名建設公司辦公室用的
所以應該不是換不起,而是他們應該也不知道會壞成這樣...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輸入保險絲規格抓太高,導致不燒保險絲卻先燒電路板

剛剛看了一下,他的保險絲是1A的,這樣會太高嗎??

网友F:
照理說1A不大,但電路板會變這樣有點誇張
除非是那種黑心保險絲

网友:
應該是慢融型保險絲吧
小弟試過快融型5A保險絲
只要瞬間電流大一點,就燒斷了

楼主:
剛剛拍了幾張對照的照片,有請各位大大研究一下囉~

正面↓

背面↓

燒毀正面近照↓

燒毀背面近照↓

小弟個人猜測起因應是2N60故障導致後續嚴重燒毀,不知這想法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理說1A不大,但電路板會變這樣有點誇張
除非是那種黑心保險絲

想不到保險絲還有黑心的,從沒想過這東西也能搞鬼~~
感謝狼大的資訊~~

楼主:
再來張保險絲近照↓

网友F:
MOSFET至變壓器一次側的線路均燒焦,照理說一次側短路後的電流應能把保險絲熔斷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FET至變壓器一次側的線路均燒焦,照理說一次側短路後的電流應能把保險絲熔斷 ...

或許沒有短路、而且電流也沒有超過1A,可能只是印刷電路板製作時偷工減料、銅箔厚度不夠、寬度又設計得不夠,以致於點燈時這1段銅箔的電流量滿載或超載,長時間處在高溫狀況,再加上電路板又放在不通風的管子裡,熱度不斷累積,終於嚴重燒燬...

TO:k.wang,把好的電路板的這1段銅箔上面的絕緣漆刮除、補上厚錫或乾脆將1段粗銅線並排焊上,找個有空的時間點燈觀察數小時,隨時注意溫度、如果溫度不會太高,再放回燈內、並且打上通風孔、然後再點燈觀察幾小時看看,如果溫度還好、再加上心臟夠力的話,就可以賭賭看了(正式使用),不過仍建議遠離易燃建材、並且常常檢視看看...

楼主:
感謝狼大及A-John大的解惑~
看來這驅動板的問題很大,昨天又收到2支驅動板燒毀的

不過這兩天我試著用大瓦數的LED恆流板去驅動燈管看能不能用
結果接上後變成一閃一閃的~失敗~~
後來看了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0189-1-1.html
想說來試試看~~~沒想到竟然可以正常點亮了
這兩天把資料整理一下再與大家分享~~

再次感謝A-John大提供的方法,有空的時候真的要來好好的試一下~

网友:
感謝
大大分享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