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ER NB 變壓器 ADP-65MH B

楼主(2013-01-16):
有顆 ACER NB 的變壓器
型號是 ADP-65MH B
原本是輸出端的線短路了

改好之後
沒電壓輸出
爬文後
有篇也跟我一樣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62-1-1.html

請問要怎麼測電壓...

直接把 SIGNAL 跟 接地 相接嗎?

网友A:
把變壓器的詳細零件及相關線路都拍清楚船上來研究看看!!

另外的重點是你要把測量的數據一起PO上來,才好幫你抓藥嚕!!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7-1-1.html
求助PO文請參考這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變壓器的詳細零件及相關線路都拍清楚船上來研究看看!!

另外的重點是你要把測量的數據一起PO上來,才好幫 ...

已經po圖了

但不知道該怎麼量

從第三張圖

就沒電壓進來

网友A:
就是這樣的內容,有圖、有數據!!  讚啦!!

http://www.soiseek.com/KNOX/V912/
我只查到這個資料,
ULTRA-LOW LEAKAGE ABRUPT VARACTOR DIODES
超低漏電流突然變容二極管

但是我不能確定???

你測量一下接頭與線路之間的位置,我也是第一次見到這種設計???

有請各位先進解惑了???

按照我查到的資料,我在猜想,那一點是0V應屬正常??  再來要看筆電的內部設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這樣的內容,有圖、有數據!!  讚啦!!

我附上接頭的圖

网友B:
這顆節能型變壓器的信號端要送高電位才會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節能型變壓器的信號端要送高電位才會啟動

狼大
你的意思是說 信號(SIGNAL)跟電壓(v)相接
就會有電壓了
是這樣嗎...

网友:
沒有,要有一組獨立5V高電位信號送入,因為沒送時也不會有19V輸出

网友:
不知名4腳IC,那就猜一猜吧!:
如果那個是光耦合IC ....??
請教各位,要如何判斷光耦合IC是好的!

如果將28.4V與4.41V的2接腳.......JUMP短路!?
不知是否能有正常DC電壓輸出。 若要如此做,請考慮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