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時好時壞的白屏

楼主(2013-01-16):
TECO TL2696TV液晶電視白屏時好時壞,將電視拆開之後發現機版並無明顯外傷,準備測量各點電壓時電視就又正常(反覆3.4次),已將可能故障電容換新並執行補焊動作,上電測試也是狀況依舊(白屏時好時壞),特將照片post上,以請教各位前輩能否隔空診脈(望.聞.問.切)指導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A:
白屏主要检查罗辑板上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如供电、升压、负压等是否稳定。

网友B:
這行都壞面板~~我是都判他死刑~

网友C:
確定 您的 t-com是正常的嗎

网友D:
白屏時好時壞,通常與屏縣接觸不良或是虛焊、電源不穩有關???

從簡單的先查起吧!!

网友E:
T-COM各部穩壓晶體!!是否符合原規格或在正常與白屏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屏主要检查罗辑板上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如供电、升压、负压等是否稳定。 ...

感謝指導,我會往這方向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OM各部穩壓晶體!!是否符合原規格或在正常與白屏的差異??

感謝指導,T-COM各部穩壓晶體電壓並無明顯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屏時好時壞,通常與屏縣接觸不良或是虛焊、電源不穩有關???

從簡單的先查起吧!! ...

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定 您的 t-com是正常的嗎

找不道數據所以無法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行都壞面板~~我是都判他死刑~

深有同感.....

楼主:
兩天沒開機,今天剛開機就出現這個畫面....兩分鐘之後畫面又恢復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天沒開機,今天剛開機就出現這個畫面....兩分鐘之後畫面又恢復正常

可以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