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NCO SCX-168 手提DVD音響 功能正常但無聲音 維修

楼主(2013-01-16):
外觀1
外觀2
型號
內部構造1
內部構造2
量測故障點
故障零件TA8227P
更換新的TA8227P
完修! 有聲音了!

网友A:
這種長翅膀的功率IC,原本是要靠PCB銅箔散熱,
所以若是中間銅箔保留不足的話,
還是再加上一組小翅膀的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長翅膀的功率IC,原本是要靠PCB銅箔散熱,
所以若是中間銅箔保留不足的話,
還是再加上一組小翅膀的散 ...

謝謝版大指導!

以後會注意這點!

网友B:
怎麼查到這一顆故障的,   教學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查到這一顆故障的,   教學一下吧??

2  11 腳無輸出, IC定義如下:

网友:
恭喜完修,我以為這種IC不容易壞,仍被你抓出來,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