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式電源供應器,這樣的接法不行嗎?

楼主(2013-01-16):
我有一顆可輸出正負12V、正5V的交換式電源
某天我因為需要24V,所以直接正端接+12、負端接-12
結果沒幾秒鐘電源就冒煙了,送修結果,跟我說這樣接不行,要判定人為因素不保固
請問這樣接真的不行嗎?

网友:
我手上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V+ +12V
V- -12V
我曾經用 24v 去催馬達,正常啊…

是不是負載端那邊短路了?

网友:
交換式電源供應電流不夠也會

网友:
可能是超載了,通常 -12V 的電流很小。

网友:
有可能供電端和的地點和負載端的地點接在一起了,造成-12V 掛了.........

网友:
這樣接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

我以前也接過 沒什麼問題啊 !!

比較要注意的是 -12v 的供應電流很小 !!!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造成問題 !!!

网友:
dagungttn 你接什麼,也就昰負載是什麼,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要先了解你的負載是什麼?這樣才能了解電流大約有多大?會不會造成燒掉的原因?

网友:
可以這樣接,但要考慮供電能力,負載電流不能超過最小電流那組,
EX:+12V/3A,-12V/1A,最大電流不能超過1A。

楼主:
我接的負載是一個類似繼電器的東西,我不知道那叫什麼名字
有線圈和A、B接點,還有一個搖頭開關,送電後我還要手動把開關打開,他才會維持在ON的狀態
它的線圈標示是要接28V,但是我想接24V應該也會動,結果一接上去沒多久就冒煙了,
不過後來我實際去量也還有輸出,接上其他負載也都還能用,只是有高頻音
後來送修給我的回覆是人為因素不保固,只好等送回來自己修看看了
謝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的負載是一個類似繼電器的東西,我不知道那叫什麼名字
有線圈和A、B接點,還有一個搖頭開關,送電後我 ...

你可以用電表歐姆檔量一下 A B 兩點的電阻嗎?

另外最好是 PO 上圖,這類東東通常在會標示電氣規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電表歐姆檔量一下 A B 兩點的電阻嗎?

另外最好是 PO 上圖,這類東東通常在會標示電氣規格的。 ...

因為設備已經完修了,所以我手頭上也沒東西可以測,而且我也不知道那個東西的名字,
只知道上面標示它的接腳,看起來就是繼電器,接腳有線圈、A、B接點和com點五隻腳,
在上頭還有個搖頭開關,線圈有給電時,切到ON會吸住,斷電就會彈回OFF,
由於我不知道那東西的名字,只好PO一個看起來比較像的東西

不過我發這文的重點是想要確定交換式電源是不是可以直接接正負電當做一個電源使用,
因為我自己的判斷應該是可以,但原廠維修人員說這樣接是不對的

网友B:
嚴格來說不行,因為電腦用電源的負電壓大多做為參考電位或是OP放大器負電的來源,輸出電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嚴格來說不行,因為電腦用電源的負電壓大多做為參考電位或是OP放大器負電的來源,輸出電流很小 ...

不好意思,我沒說清楚電源供應器
我用的不是電腦用的電源,是明偉50W的電源,正負12V都可輸出1A

网友:
假若沒超出最小輸出電流的應用來說是可以的
可以打開看看電源故障點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沒說清楚電源供應器
我用的不是電腦用的電源,是明偉50W的電源,正負12V都可輸出1A ...

應該是不行
穩壓一般只有拉+12v
會亂掉因為中點0沒接
也有人說是接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