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網路線用法

楼主(2013-01-16):
請問那位大大有用過對講機的電線10對,去接5對網路,或是4對網路一條電話

那一條網路線分兩路網路,信號OK嗎?

那一條網路線分兩路,一路網路,一路電話OK嗎?

网友:
電話ok,網路10/100要2條對絞共4條線耶,沒對絞怕降速到1M

网友:
電話還有弱電,
dc40v左右的樣子,記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使用10對銅纜的話,不是很建議,
沒有對絞,網路的部份會有干擾,速度可能也快不起來!
建議還是一加一的啦!

网友A:
那一條網路線分兩路,一路網路,一路電話 OK的~有實做過約20米長
那一條網路線分兩路網路,信號 OK的!<<目前就是這樣用的~

ps用電話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條網路線分兩路,一路網路,一路電話 OK的~有實做過約20米長
那一條網路線分兩路網路,信號 OK的! ...

用cat.5~cat.6當然是OK
多股蕊非對絞線無法用在網路(除非很短)

网友:
小弟家中有用過,
使用銅纜8線:4條網路用,2條電話,
同一層樓前室後室跑2M還OK啦!
可能距離不是很長吧?

网友:
不建議用對講機的線來當做網路線使用。

網路線有一定使用規範,你的作法或許可行,但一定會有副作用,頂多說是堪用!!

网友:
我是一條網路線當一條網路線與兩條電話線,長度約20~30M,速度也還OK。

网友:
非必要的話,還是一條網路線跑一條網路就好
之前遇過加油站主機與刷卡機接同一條網路線(一條線跑兩條網路)
4個加油島為獨最遠那一個島,常常發生錯誤
不是系統暫時性當機,不然就是刷卡機刷不過去
系統是DOS,刷卡機直接接小烏龜

网友:
室內對講機用的多p對線也是對絞線
只是單位長度對絞的數量較少
壓線時要注意的是
各組對線都是色線配"白線"
這"白線"很容易配到它組色線
配錯便無對絞抗干擾效用
用過長度一樓到四樓沒問題

网友:
網路加電話放在同一條網路線中,理論上可行!!

實際上不行,也不建議,因為網路線中的8條線,雖然只用了4條做網路傳輸用

但是其餘的4條是做訊號穩定屏蔽之用,

而且電話線路,本身帶有90V的交流電壓,若是接在網路線未使用的其中2條

電話是會通,可使網路的訊號也因為該交流電的影響,一定會被降速的???

网友:
這些用法雖然不符網路規範,但實際上是可行的,只要距離不要太長場所也沒強訊號干擾,使用起來並沒異狀:
1. 以電信電纜取代網路線沒問題,以前網路剛開始時,我家網路就是用已穿好的電信電纜來當網路線,取兩對線當做一條網路線,使用到搬家6年期間並無發生任何異狀,網路是跑100M,電信電纜裡當然也與市話共用。

2. 一條網路線當兩條用沒問題,100M跑起來也很穩,我在公司的網路還這樣用,大概10幾年了都很ok,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61-1-1.html

3. 網路線混和市話使用也用過,也沒問題,一條網路線可以分成1網路2市話。

以上都是短距離使用遷就一下沒問題,能拉正規網路線當然儘量使用正規方式,場所限制拉線困難時是可以偷懶一下,根據使用經驗,再怎麼不穩也比電力線傳輸(PLC)或無線網路穩。
目前在公司使用的一條網路線當兩條用,長度約20公尺,跟正規單一條網路線比起來完全感覺不出差異。

以上僅供參考,每個人使用環境不同或許會遇到不同的問題,畢竟這不是正規方式。

网友:
一條網路線分成兩組網路使用
我在公司實際使用距離約1XX公尺
上網速度不覺得有任何影響

楼主:
昨天以接線完成
一條網路線當一條網路線與兩條電話線
最長使用距離約1樓接到6樓
網路速度也還OK
電話未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以接線完成
一條網路線當一條網路線與兩條電話線
最長使用距離約1樓接到6樓

之前在大陸出差,
他們的中國電信施工都是這樣拉線的,
四芯跑網路,
兩芯跑電話,
兩芯沒在用,
只是壓接頭不會去壓到網路線的皮,
線頭動一動~很常接觸不良,
我是都從台灣帶接線盒過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大陸出差,
他們的中國電信施工都是這樣拉線的,
四芯跑網路,

壓網路頭沒壓到網路線皮其實是不合格的工法, 但老實講, 很多人都這樣夾 (連中華電信烏龜附的線都會).

另外, 如果壓接不確實, 長時間使用(大概是數年)後一樣會出現接觸不良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