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8800GTS 320M 背面缺件請問

楼主(2013-01-16):
免費的到一張8800GTS顯卡 但是背面有一點撞件.... 位置是C564
知道的大大可以告知一下 或是有這塊卡片的 伏特壓與容質嗎 謝謝

网友A:
C564規格與下方C560.C562.C569規格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64規格與下方C560.C562.C569規格相同

請問可以得知 伏特與容質嗎?
手邊無 線路圖...無法得知是用多少的SMD

网友A:
這部分小弟也不清楚了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部分小弟也不清楚了0.0....

謝謝! 那只好求助其他人看看了

网友:
顯示卡應該不會超過12V。

一般來講,只要拿個差不多大小的焊上就行了。

除非電路有高一點的電壓,不然伏特值不必很在意。

容質的話,當然能一樣是最好。不過這些小貼片電容都是濾波,只要該電容大小差不多,體質健康則更重要。

(一般拆下來的貼片電容都還可以用。只不過要檢查體質需有LCR電錶。)

网友B:
說到8800GTS 320M好像是最近光華某屋的活動會送這張卡,活動似乎是挑七盟550W+任一華碩主機板,即送這張卡,不過沒保固就是了,只有7天壞掉可換貨,以前我有試過直接用陶瓷電容取代也是OK的,陶瓷電容耐壓都有50V,容值我是拿30pf的吧,好像也沒出問題,空間夠不想拆貼片電容,可以試試看。
話說目前科技進步這張8800GTS也大約只是GT430的速度而已,而且還更耗電,以前王卡已經到中下階層去了,中階卡都可以贏過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到8800GTS 320M好像是最近光華某屋的活動會送這張卡,活動似乎是挑七盟550W+任一華碩主機板,即送這張卡 ...

對的,那卡現在的情況來看...兼具吹風機的顯示卡... 若是商業行為下免費取得...實在有點......

當然啦,每個人使用情況不同。如果是"自己很容易取得料件自己維修"的情況下就可以考慮加減用。
不然說真的...只是要有畫面的話,買一張新卡不到900塊...還很節能;要求堪用的3D效能則約1800的AMD卡就可以加減用(效能還可以打贏8800)...還很節能...

楼主:
不過看似濾波用的小電容而已 明天來找找料直接上 至少有比較放心.... 不然原廠為甚麼要多那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看似濾波用的小電容而已 明天來找找料直接上 至少有比較放心.... 不然原廠為甚麼要多那顆呢? ...

會用那麼多顆,是要用來bypass的,加以提高電源穩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