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驅動板點亮省電燈泡燈管測試

楼主(2013-01-17):
一直想拿12V電瓶的電來做照明電源(在沒市電處),經前輩們的討論與建議,決定拿液晶螢幕光管的高壓驅動板來測試點亮省電燈泡燈管,試驗結果雖然可以點亮(如圖),但效果不如理想>>不夠亮,
究其原因可能高壓驅動板電流被限制了,或是還有其他原因,盼前輩們多多指教!!

使用的高壓板

使用的高壓板

測驗結果

測驗結果

网友A:
電源12V、通過0.53A的電流,輸出功率只有6.36W,因此只適用於6W左右的燈管,如要修改電路,不妨先查1下電路上的主動元件是否功率足夠,再檢查線圈粗細... 畢竟要點23W燈管大約要將近2A的電流、如果點2個23W,則將近要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12V、通過0.53A的電流,輸出功率只有6.36W,因此只適用於6W左右的燈管,如要修改電路,不妨先查1下電路 ...

謝謝您的提醒!
我查了一下線路主動元件與功律有關的是2SC5706和高壓變壓器,2SC5706電流可達5A,若加散熱片還可用,
高壓變壓器雖然找到一堆參數,卻未提到有關電流方面的數據,不過看它鐵粉心的大小可能有點問題,再繼續尋求解決之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提醒!
我查了一下線路主動元件與功律有關的是2SC5706和高壓變壓器,2SC5706電流可達5A,若加散熱片 ...

請問all666大大:

這些變壓器的資料中,有沒有註解說明變壓器中繞線的漆包線的線號(AWG或SWG),如果有的話,就能查出該線的線徑,以及容許通過的安全電流--->再配合輸出電壓,就能算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all666大大:

這些變壓器的資料中,有沒有註解說明變壓器中繞線的漆包線的線號(AWG或SWG),如果有的 ...

資料內沒有這漆包線的線號(AWG或SWG)數據, 改天拆個變壓器來量量看!!
不過看它次級高壓線徑很細,不知道是否能量得正確.......

网友B:
請問一下,這2個燈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這2個燈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壞了的話應該是點不亮的八n_080|

网友:
請問面板用的應該是ccfl冷陰極燈管
不知和我們所謂的"省電燈管"的發光原理不同在哪呢?
驅動電壓都一樣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壞了的話應該是點不亮的八

電壓夠高,鎢絲壞的 照亮不誤。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15-1-1.html
考慮一下直接點CCFL  一張高壓板可以點4支!!  一定比省電燈泡還亮!!

网友:
高壓變壓器輸出端有串連一顆高壓電容,再到輸出給燈管。
第一張圖右邊藍色那顆,把它短路,那顆電容似乎有限流的作用。

不過我猜想,這麼做大概會啟動保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夠高,鎢絲壞的 照亮不誤。

是的! 鎢絲壞的 照亮不誤。如圖就是鎢絲壞的燈泡,還是會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鎢絲壞的 照亮不誤。如圖就是鎢絲壞的燈泡,還是會亮!!

了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