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i78H48 是否可以用 AS15 或 AS19 來代用 ?

楼主(2013-01-17):
請問 i78H48 是否可以用 AS15 或 AS19 來代用 ?

网友A:
板大http://www.schneider.com.uy/tien ... od&productId=77不知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http://www.schneider.com.uy/tienda/index.php?act=viewProd&productId=77不知是不是

金龍大:
感謝回覆,應該是可以用AS15來代用,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金龍大:
感謝回覆,應該是可以用AS15來代用,謝謝~

只可以用AS19.不可以用AS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可以用AS19.不可以用AS15.

這句話的意思是可以用AS19 來代AS15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可以用AS19.不可以用AS15.

以下是 gkjnn 大大以前問的 奇美V420H1-C07邏輯板上之橘子IC~i7868A 可以 AS19 來代用
※ i78H48  也是只能用  AS19 來代用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935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句話的意思是可以用AS19 來代AS15 ?

不是的.意思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 gkjnn 大大以前問的 奇美V420H1-C07邏輯板上之橘子IC~i7868A 可以 AS19 來代用
※ i78H48  也是只 ...

是的.已經實驗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已經實驗過了.

感恩~ 感恩~ 問題巳解決 ^^
【 〝i7868A〞 和 〝i78H48 〞 這2顆編號的 IC 都只能用 AS19 來代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