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日光燈安定器壞掉了?!

楼主(2013-01-17):
請教咱們痞酷的各路高手師傅們一個問題~~

日光燈安定器會不會壞?

我書桌內建的日光燈年代久遠,用著用著忽然燈管會熄滅,本以為是
啟動器問題結果換了也無效,把燈管、啟動器拆去跟另一組正常的日
光燈交換卻能正常點亮~~~

排除了線路問題就只剩下安定器沒測試,請問這東西能檢測良莠嗎?

安定器壞了燈組就得報廢了....想換T5/18W的來用用各位有何建議?

煩請賜教~~~感恩啊n_002|

网友:
傳統日光燈安定器會壞,很少見…其實跟變壓器的故障差不多吧!
更不用說是新式電子安定器了(滿滿的電子零件當然會壞)

如果測出是安定器故障,可以買一個電子安定器來換上即可
或者是參照站內 DIY 省電燈泡的文章,拿來當日光燈安定器也可以(小莉莉)

書桌用T5的應該就夠了,效率跟T8差不多,但總亮度較低一些,以書桌來說夠了
剛開始用會覺得亮度不足,是因為"習慣"和"事實"
"其實"這個亮度應該夠
另,18w是2呎的,如果不需要那麼大的照明範圍,也可以用1呎的

到賣場去看燈具,我覺得亮度不準,因為環境光差太多囉

"其實"不換燈具也可以,除了用省電燈泡的安定器
也可以直接購買T8用的便宜電子安定器,雖然效率和壽命比不上"預熱型"的
只要有良好的使用習慣和環境,便宜貨也可以撐很久的啦~價錢差很多的咧…

便宜"非預熱"電子安定器,不適合用在經常亮滅的使用環境(習慣)

T9燈具應該可以直接用T8燈管

楼主:
我剛看著線路想了又想....

開關按下啟動器沒閃,將啟動器拿去另組燈測~OK、燈管測~OK,
我目前懷疑是燈帽接觸不良或者安定器故障.....我猜可能不是安定器
而是燈帽.....這有的換...想買來換換

网友A:
我工作室的傳統式安定器有壞過而且還是220v的還好有備品可以拆
如果再壞可能就要去買電子式的不過好像都不便宜
........................................................................................................
補充一點傳統安定器應該還是買的到只是怕你的燈組放不進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工作室的傳統式安定器有壞過而且還是220v的還好有備品可以拆
如果再壞可能就要去買電子式的不過好像都不 ...

沒錯!~~~因為它不是標準燈具(是家具商自己拼接的燈具電路)

楼主:
搞定了!~~~~是啟動器一端的焊點年久氧化,重新焊上即可繼續運作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