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先進~110V防止維修電路短路轉燈泡的電路

楼主(2013-01-17):
我在我家附近的賣電控的材料店看到,老闆在維修電路會接一個燈泡!!
印象在此論壇也看過!
詢問老闆:他說這是防止維修時短路,短路時燈泡會亮。
請問此電路??
想做一個,以後修東西用!!

网友A:
請參考下列這篇文章的21#中的第4張圖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44-1-1.html

一條電源線+一個燈泡+一個插座....串連在一起

當線路短路時.AC110V就落在燈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下列這篇文章的21#中的第4張圖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44-1-1.html

是這意思嗎??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這意思嗎??

謝謝您

沒錯!!!..

大概就是一般的延長線...把其中一條剪斷..兩端接上一個燈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大概就是一般的延長線...把其中一條剪斷..兩端接上一個燈泡...... ...

所以照電路的電流大小,可能燈泡會有比較亮暗?並在短路時就是超亮?
基本上此顆建議用幾瓦??

网友B:
小弟用此防燒裝置,測試有PFC的POWER
都無法測試,一開機就常亮

不知各位先進是有幾瓦的燈泡測試
小弟是用100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用此防燒裝置,測試有PFC的POWER
都無法測試,一開機就常亮

燈炮瓦數可能得視負載而定,並無法使用單燈泡全吃所有測試.至於需用多少瓦數,可測試負載在正常工作時,所需的交流電流值,再換算燈泡瓦數.也就是說您至少得準備兩種規格燈泡以供替換.您的例子顯示正常開機時,燈泡發亮,表示負載啟動電流已經超過0.5A以上(視亮度而定).

网友B:
小弟本身有準備兩組100瓦與250瓦作測試
如果說用純電阻來當防燒裝置效果會如何?
有先進測試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本身有準備兩組100瓦與250瓦作測試
如果說用純電阻來當防燒裝置效果會如何?
有先進測試過嗎?

此防燒裝置,乃利用燈泡亮與不亮時的具有的不同阻抗特性來達成.已達過載時的保護.使用純電阻時,因其阻抗是固定的,較不適用此應用.

网友:
了解,謝謝先進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49&highlight=%E9%98%B2%E7%87%92

這個更有FU!!! ...

eson0724大謝謝您!!我看您這三篇也很有FU~~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照電路的電流大小,可能燈泡會有比較亮暗?並在短路時就是超亮?
基本上此顆建議用幾瓦??
謝謝 ...

kaijay大..
            燈泡會有暗亮.短路時就是接上AC110V.也就是一般亮度.並不會超亮
  至於使用幾瓦 .小弟不是很懂.請參考10#..  ciko.ciko大大的說明 (例子當中是使用5W燈泡)
  只是感覺使用全透明的燈泡比較容易察覺燈泡的暗亮.磨砂燈泡(霧面的)較難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用此防燒裝置,測試有PFC的POWER
都無法測試,一開機就常亮

因為APFC電路啟動時會吸取大量電流,所以會導致燈泡大亮並造成壓降,APFC電路無法順利啟動,這時可以加大燈泡瓦數或多並聯一顆燈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本身有準備兩組100瓦與250瓦作測試
如果說用純電阻來當防燒裝置效果會如何?
有先進測試過嗎?

使用純電阻在遇到瞬間吸取大電流的壓降現象會較明顯

网友:
了解,謝謝狼大回答
話說防燒裝置還真好用
不管是要測試變壓器.擴大機.PSU等
都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