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37EAKR的HDMI無畫面輸出

楼主(2013-01-17):
試著接HDMI信號給大同電視V37EAKR,不管那組HDMI都無法看到畫面,這樣要如何開始檢測?

网友:
違反版規喔??

你的問題我想,沒人看得懂你在指什麼???

把你的問題附帶相片及說明,檢測過程做一個詳細的紀錄,這樣才知道妳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网友:
接上不代表就能用.還要切換過去.

网友:
你確定你調整解析度?電視剛好有支援。還有你輸出模式有切換過嗎

网友:
曾有一條無標示的HDMI線,PX牌(買的)從筆電接到兩台液晶電視都沒信號。但是接MOD與硬碟播放器卻都OK可用!
另一條有標示HDMI 1.3 (可能是MOD附的)從筆電ACER 5741ZG接到兩台液晶電視,電視都可顯示解析度1440*900 /60HZ. 接MOD與硬碟播放器也正常可用。筆電也無須按鈕切換,只要電視選對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