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O T260XW02 LCD 26吋 液晶電視 背光模組改裝 DIY[上]

楼主(2013-01-17):
AUO T260XW02 LCD 26吋 液晶電視 背光模組當照明燈使用改裝 DIY

這片背光模組是從老闆另一個倉庫拿來的,由於是全新品,所以想拿來試試看它與家中的日光燈有何差異?版上也有一些用高壓板改裝照明燈的實例,有興趣的會員也可以多參考。

做類似東西一般我的習慣會先下載它的Datasheet,然後看完它的說明後再動手,這次也不例外,我把Datasheet放在下方,有興趣的可以下載,因為這篇只用到背光模組部份,所以我就用部份節錄方式。

我們先來看關於背光模組的規格︰

1.輸入電壓最少需要21.6V,標準是24V,最大為26.4v。
2.當電壓為24V,VDIM調光在3.3V下(EDPWM 100%這個是另一種調光模式,我們下一次再談),輸入電流會落在3.65A~3.95A之間 ,所以變壓器最好大於這個安培數。
3.同以上條件下,功率為87.6W~94.8W之間。
4.同上條件下,CCFL燈具在點亮後,一段時間後才會平穩,高壓板在平穩後的電流會下降到3.5A~3.68A之間。請看第二張照片下的小圖即可了解。
5.同上條件下,84W~88.5W。
6.電源啟動瞬間(3ms)最大有5A較大電流通過,所以電源供應器輸出至少要有此能力。
7.在輸入電壓為24V下,輸出頻率為48Khz。
8.在輸入電壓為24V下,On/Off啟動電壓至少需要2V,最大不超過5v,也就是啟動電壓在2~5V之間均可。此項有附註,若Open(不接)預設是啟動。但是這並非全部的高壓板預設Open(不接)都是啟動喔!也有此腳不接是關閉的。
9.在輸入電壓為24V下,On/Off啟動電壓的電流最小-1mA,最大不超過1.5mA,也就是啟動電壓在-1~1.5mA之間均可。
10.在輸入電壓為24V下,此DIMM調光(有人稱Adj)3.3V時最高亮度,0V為最暗亮度。此腳有附註,若Open(不接)為最亮(即3.3V)。跟第8腳相同,並非全部的高壓板預設Open(不接)時是最亮的喔!也有預設Open(不接)時是不亮的,要加Adj電壓才會亮。
11.在輸入電壓為24V下,調光DIMM至少需要提供1mA的電流。
第12腳到第15腳是PWM模式調光,我們目前不需要,下次我們試做PWM調光模式時再談。

我們初步了解規格後,我們就可看看這張面板的高壓板針腳定義了。

這張高壓板共有14支針腳,它的第1腳到第5腳者是接電源24V,而第6腳到第10腳是接地。
第11腳VDIM則是調光腳位,其實高壓板幾乎都是外接調光模式,它們分為兩種︰

1.Analog,中文稱為"類比",對岸稱為"擬似",在這裡是指外接電壓調變。
2.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中文稱為脈衝寬度調變。

這支11腳位就是利用外接電壓高低來控制亮度。
第12腳VBLON則是該高壓板On/Off的開關。
第13腳EXPWM調光腳我們留待下次用PWM調光模式時再談。
第14腳N.C(沒有連接),雖然沒有定義,但是我測試我的板子該腳是GND(接地),有時候每個版本都會有小幅修改,大家要注意一下。

最後下圖提到這個背光模組是使用8支U型燈管組成,以及它使用的配線顏色標示。

看完了Datasheet後,來看一下這張高壓板的長相。

底下這張有看到第1腳及第14腳的標示了嗎?

由上面的Datasheet得知,我們要驅動這個背光模組需要3種電壓︰

1. 24V
2. On/Off
3. DIMM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24V,且在瞬間能提供5A而且是足4A的變壓器,怎麼聽的花花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找一個24V/5A的變壓器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要製作一個24V轉3.3V的電壓訊號供On/Off之用,如果你找的電源供應器有2V~5V之間的電壓組則直接使用即可。
若你有調光需求,則還需要一個供調光的0~3.3V電壓。
為什麼要這些?上面的Datasheet已有說明。

要製作On/Off用的3.3V電壓很簡單,如果你要用L1117-3.3來用也可以,或者你要用3.3V的穩壓二極體也可以,我這次要利用電阻分壓的方式來做。
電阻分壓原理我很久以前在舊文裡面已說明過,有興趣的會員自己找一下,這裡我們簡單再複習一下。
要用電阻分壓成我們需要的電壓前,我們要先知道需要提供多少電流?

上方左圖中若要使藍色箭頭通過R為1mA,那此R的數值應當為︰

24/0.001=24000Ω(24KΩ),因為分壓需要2支電阻,所以右圖中的R1+R2=24K,這樣電流同樣是1mA。

我們以上面的Datasheet內的值來代入,由上面的Datasheet第8及第9項可得知,On/Off電壓為我們可定為3.3V/1mA,所以我們要使右圖的VOut要=3.3V時,R1與R2要怎麼分配呢?這要考慮市面上買的到的電阻阻值,為了避免使用買不到的阻值,我們在定電流值時,儘量要用整數,像本例電流是以1mA,根據歐姆定律V=IR,1mA*3300Ω=3.3V,那R1就是20.7K(24-3.3=20.7),我們市面上可買到20K代用,所以供On/Off的分壓電阻我們可以R1=20K,R2=3.3K,即可由Vout端取得3.3V。

那DIMM調光呢?DIMM調光電壓也是需要一組分壓電阻,由上面Datasheet的第11腳得知DIMM調光最少需要1mA的電流,所以也可以用上面的例子來決定分壓電阻阻值,我們由Datasheet得知該背光模組最亮是DIMM在3.3V(或不接)位置,最低亮度則在0V,若要DIMM的VOut是0.5V時,才是我需要的最低亮度,那R1與R2要如何組合呢?這就留給大家計算一下了。
由於這次的DIMM調光我是要用一個開關來切換"不太亮"與"最亮"兩種模式,所就不加入用可變電阻調光,用可變電阻調光我們下次再試做。

OK!"文"的方面了解了,下次我們就來"武"的,準備好後下星期再"車拼"囉!

Datasheet︰ auo_T260XW02_final_spec_ver._5.pdf (642.06 KB, 下載次數: 80)

网友A:
1.W大好,使用背光燈管當成照明,除了可增加光源選擇外,還可增加親手製作工藝的樂趣,實是一舉數得之事.(甚至可加強對此類元件及電路的認識),希望能盡快欣賞您的大作.
2.另有關說明中的控制信號所需的電流量計算方式,總覺有些不清楚的地方還請釋疑.如規格中的調光電流至少需1mA以上,指的應是控制電壓輸入至高壓板內部,至少需具備的電流量.(也就是您在圖上所畫出的電阻值,應是存在高壓板內部而非外部)(ON/OFF亦同此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大好,使用背光燈管當成照明,除了可增加光源選擇外,還可增加親手製作工藝的樂趣,實是一舉數得之事.(甚至 ...

根據Datasheet第9項說明,在輸入電壓24V時,On/Off電壓訊號的電流從-1mA~1.5mA,所以用電阻分壓一個1mA的迴路給它是合理的,有此疑慮的話,可在實作時我們再加入測量,看看是否真如Datasheet所列的數值範圍內,調光電路亦同。
其實我認為這兩種電壓的所需的電流值都不會用到1mA,這個等下星期回家試作時再一併測量(其實我原本要測量的重點不是這個)。

點高壓板在這裡是幾乎人人都會的小事情,為什麼我要寫這個?因為很多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再深入下去就是直接分析高壓板的原理了,除了高壓板外,還有面板也是,去年因為大老的支持及認識賣燈管的老闆,所以有比較多的液晶零組件可供我拿來實驗,接下來我也會延續atun的我要亮起來系列,找一些面板來點,希望今年我有更多時間投入這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