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SR-480B冷藏室過冷

楼主(2013-01-17):
如題..

今天朋友有台三洋SR-480B通知說下層冷藏室過冷...到場看發現不只第一層.連第二層也都冷到飲料都結冰了..甚至最後連門上的雞

蛋都冰到裂開..有換過冷凍庫溫度感測器了..還是無效..溫度切到最弱.且把風口都封住一半..但還是一樣過冷..請問是啥原因呢..

聽他說也常發現風扇一直轉不停..幾乎是長時間都在轉..很少停..

网友:
會不會是冷凍的溫度調節故障,無法控制溫度在一定範圍
晚點高手就會出現了(PS.最強的總是最後登場)

网友A:
你換錯了~

冷藏室太冷怎麼會去換冷凍庫內的溫度感測器呢 ?

冷藏室內的溫度是來自冷凍庫,利用冷凍內的風扇馬達將冷氣輸送下來,在冷氣要送進冷藏室時會先經過一個溫控閘門,假設冷凍庫內的溫度感測器真的故障壓縮機運轉不停,但是這個溫控閘門是獨立的(機械式),只要是冷藏室內的溫度達到這個溫控閘門設定的溫度,它就會自動將風道口蓋起來冷氣就送不進冷藏室內,所以不管壓縮機運轉多久冷氣也進不去冷藏室

這樣你知道要換什麼零件了吧 ? 還有一個可能性,如果冷藏室的門磁條有不密合的情況也會有食物過冷的情形,
因為冷藏室的冷氣不停地流失,溫度無法達到溫控閘門的設定,風口就會一直打開食物將會凍傷

网友B:
是不是這台電冰箱勒

是不是這台電冰箱勒

最簡單也是最困難
冷藏室的調溫器可能被冰卡住了
看看冷凍室的集水盤是不是都是冰
或調溫器附近有漏水

网友C:
請問控制機版是否換過(外面製)..若不是原廠机板.我遇過跟你情形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錯了~

冷藏室太冷怎麼會去換冷凍庫內的溫度感測器呢 ?

回t大..
我也有想過是冷藏室的溫控閘門..我也有拆下來看.按壓也都正常.也能按壓到全閉..看似正常.難道是尾端的溫度棒異常嗎//導致閉合不良嗎//

而如果是門不密合倒是還好..因為有大致看過並無開縫..所以還是有可能為溫控閘門..但這會常壞嗎///

順便問一下..冷藏室的隔板如果沒有密.有縫細也會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簡單也是最困難
冷藏室的調溫器可能被冰卡住了
看看冷凍室的集水盤是不是都是冰

回大大..

沒有發現有任何的卡冰..因為有拆開看.沒有結冰的樣子..冷凍室也沒有異常的結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控制機版是否換過(外面製)..若不是原廠机板.我遇過跟你情形一樣..

回大大..

我有拆開看基板..是原廠的..因為有原廠的標示..所以應該非外面的耶..外面的基板會這樣嗎//

网友C:
外面的基板10塊有8塊都是如此的..壓縮機轉不停..建議更換原廠机板..
希望將圖片補上..這樣要解說教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t大..
我也有想過是冷藏室的溫控閘門..我也有拆下來看.按壓也都正常.也能按壓到全閉..看似正常.難道是 ...

要判斷冷藏室內的溫度開關正常與否其實很簡單,你只要將它拆下來然後丟入冷凍庫內,5分鐘後再拿出來看如果它會合起來就是好的,如果不會合起來就是壞了

冷藏室的隔板如果沒有密.有縫細也會這樣嗎 :
這一型的隔板不密不會有此現象,如果是某些型號就會

网友D:
任何廠牌冰箱.冷藏不管結不結霜.但只要雞蛋冰到破裂.
即表示過冷.有異常(壓縮機運轉不停).
建議維修方向:
1.機械式:冷藏水銀溫控不良.
2.微電腦機板控制:電子檢知器.機板(SANYO冰箱.背面若有一小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的基板10塊有8塊都是如此的..壓縮機轉不停..建議更換原廠机板..
希望將圖片補上..這樣要解說教容易 ...

回大大..

我查看基板上有跟網上其他相同的貼紙寫著 SR-58XE  所以應該是原廠基板對的..圖因為手邊沒有相機..所以抱歉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判斷冷藏室內的溫度開關正常與否其實很簡單,你只要將它拆下來然後丟入冷凍庫內,5分鐘後再拿出來看如果 ...

回t大..

你是說只把機械溫控拆下來再丟到冷凍庫..但這樣看的出有動嗎..還是說整個隔板加溫控丟進冷凍庫呢///

為啥有些型號會有而有些型號不會呢//       那有哪些型號會這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廠牌冰箱.冷藏不管結不結霜.但只要雞蛋冰到破裂.
即表示過冷.有異常(壓縮機運轉不停).
建議維修方向:

回老大..

微電腦基板也會造成嗎//   我有換過溫度檢知.而基板並未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t大..

你是說只把機械溫控拆下來再丟到冷凍庫..但這樣看的出有動嗎..還是說整個隔板加溫控丟進冷凍庫 ...

不用整個連保麗龍都丟進去,當然丟進去之前你要先看好未放進去前跟放進去之後兩個的角度

冷藏室的隔板拆下後,有些型號出風口設計在中間上方,有些設計在左側面,
左側面出風口的型號會有冷氣漏氣的問題,中間出風口的型號目前還沒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整個連保麗龍都丟進去,當然丟進去之前你要先看好未放進去前跟放進去之後兩個的角度

冷藏室的隔板拆 ...

回t大..

你是說只看溫控還未放進去的角度與閉合角度.那全閉的角度看的出來嗎//  若是有閉合角度出現但未完全閉合的話.不就不容易看出來..還是說只要有閉合的動作就應該會完全閉合呢///

出風口一般不都是在冰溫室為最大口..中間下面是小孔..左側面就沒看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老大..

微電腦基板也會造成嗎//   我有換過溫度檢知.而基板並未換...

數據不足.很難直接斷定.但機板機率極大!
如果壓縮"完全不停"的話.拆下機板.測量壓縮機繼電器是否還通路狀態!
(正常情況.斷電不該導通.或許繞了一大圈.問題可能就在繼電器)

存屬判斷.希望有幫助.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據不足.很難直接斷定.但機板機率極大!
如果壓縮"完全不停"的話.拆下機板.測量壓縮機繼電器是否還通路狀 ...

回老大..

因為冰箱不是我的..我只是聽朋友敘述..說一直運轉時間比以往要更常..但我也很難判斷..畢竟有可能誇大..所以我已經請人借一塊基板來試試..還有溫控閘門也要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t大..

你是說只看溫控還未放進去的角度與閉合角度.那全閉的角度看的出來嗎//  若是有閉合角度出現但未 ...

請參考以下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212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以下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2121-1-1.html

喔..原來一看到圖解就了解其中奧秘了...我已經先借基板實驗了..若還是異常就從此零件下手觀察看看..多謝t大指點..

我有另一台有類似的原因.也是會過冷..但我在壓縮機旁發現''小管的冷煤回流管''竟然整個結冰..從冰箱本體內出來的冷煤管接到壓縮機這段..竟然整支結成厚厚的冰..為啥會這樣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原來一看到圖解就了解其中奧秘了...我已經先借基板實驗了..若還是異常就從此零件下手觀察看看..多謝t ...

1.期待你最後維修結果!
2.另一台低壓管結冰..可能曾經灌過冷媒..過量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期待你最後維修結果!
2.另一台低壓管結冰..可能曾經灌過冷媒..過量才會這樣! ...

多謝...

另一台我本來也以為是過量.但當事人說完全沒修過..但有時會聽到壓縮機有鏘鏘鏘的異聲..會否是壓縮機開始有升壓不良的跡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謝...

另一台我本來也以為是過量.但當事人說完全沒修過..但有時會聽到壓縮機有鏘鏘鏘的異聲..會否是壓 ...

如果確定沒灌過冷媒.有可能壓縮機持續運轉太久都沒停.造成冷排過冷回到下面低壓管'注意冷凍庫內有一顆
黃頭感溫器是否不良...常溫下(手握住)阻抗約2K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確定沒灌過冷媒.有可能壓縮機持續運轉太久都沒停.造成冷排過冷回到下面低壓管'注意冷凍庫內有一顆
黃 ...

回大大..

過久這部分我就沒問了..我只聽當事人說是有異音.至於冷回到低壓管是我在查看時發現的..

我這幾天有空再來去巡視看看..會特別注意你說的黃色感溫器是否阻抗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