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變頻冰箱無動作(R6133X)(求教)

楼主(2013-01-17):
後面的機版

後面的機版

問題:燈泡有亮 但壓縮機 風扇無動作
有3塊機版中間那一塊有異聲最右邊那塊機版上面有3個燈泡  1號燈長亮 2號燈會出現閃爍但間隔4-5秒 3號燈不亮

問朋友說中間的機版的電容易出現無電容現象更換就好 現在的問題有幾個
問題:1 :這牌的除霜時間有多久阿(因為換完電容還是沒馬上走是間隔一段時間才恢復正常)?
問題2:  這牌的冰箱把電拔掉隔一會在插電要多久才會運轉阿?

网友:
曾經看過這台,也是不動,但是我遇到的是一堆蟑螂到處爬
我用吹風機把蟑螂都吹掉,清一清

然後按一下第2塊板子的按鈕,之後就恢復了~冏~
順便一提,當時溫度控制鈕無法控制(清完後試試看)

网友:
javascript:;

我來回答問題二  重新插電後大約5-6分鐘才會啟動

楼主:
可是我電源插上大約有20分才運轉ㄟ 還是我那裡有誤差ㄇ 電源拔掉大約3到4小時剛剛插上大約過20分才運轉
電容3個都有換了 運轉電流大約0.75A  這樣正常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運轉的時候把他拔下來量的黑的是7.3K歐姆  白的是5.3K歐姆
可以教我黑的是啥功能 白的是啥功能嗎?剛學有點不太懂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運轉的時候把他拔下來量的黑的是7.3K歐姆  白的是5.3K歐姆
可以教我黑的是啥功能 白的是啥功能嗎? ...

線路圖有說明  黑色為除霜感溫器   白色為溫度感溫器

也可以從放置的位子來分辨   除霜感溫器會放在回流管的儲液器上
黑的是7.3K歐姆  白的是5.3K歐姆  還必須觀察冷凍室及蒸發器的情形才能做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圖有說明  黑色為除霜感溫器   白色為溫度感溫器

也可以從放置的位子來分辨   除霜感溫器會放在回流 ...

嗯了解了 以下還有幾個問題求教?
1:這2個溫度器長溫下會有多少K歐姆阿正常的?
2:這2個溫度器壞了會影響冰箱運轉狀態嗎?
3:黑的除霜壞了會出現什麼情況?
4:白的溫度壞了會出現什麼情況?
求大大告知  萬分感謝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了解了 以下還有幾個問題求教?
1:這2個溫度器長溫下會有多少K歐姆阿正常的?
2:這2個溫度器壞了會影響冰 ...

欲深入了解冰箱的原理請參考  tsao0427大及各位先進的貼文

1:這2個溫度器長溫下會有多少K歐姆阿正常的? 25度c時大約2k左右  (與三洋的壘同)
2:這2個溫度器壞了會影響冰箱運轉狀態嗎?
3:黑的除霜壞了會出現什麼情況? 蒸發器結冰或燒壞保險絲
4:白的溫度壞了會出現什麼情況? 影響壓縮機的運轉

楼主:
謝謝分享 你的教導讓我收獲很多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