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大拇哥, 怎樣格式化成可讓 PC 可以起動 HDD 模式

楼主(2013-01-18):
請教各位

俺需要把 USB 的記憶體 (USB 大拇哥), 格式化成可讓 PC 可以起動 HDD 模式

但是找了一段時間都沒有成功

网友A:
嗯,
內文看不太懂耶,請xiaolaba兄,可以再說得清楚些嗎?

如果是要usb開機的話,請使用 [usb grub 開機] 當關鍵字google一下,就有一大堆的文章可以參考了!

要不然就是要量產usb隨身碟啦!
把隨身碟當成usb-cdrom開機!

网友B:
應該是說
USB-FDD
USB-ZIP
USB-CDROM
USB-HDD
這一類吧!!USB-HDD開機就可以當HDD開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內文看不太懂耶,請xiaolaba兄,可以再說得清楚些嗎?

大大你好, 俺就是不知道如何描述, 只能寫成這樣.

實際的應用是這樣的,

USB 大拇哥裡面, 要包含 DOS, 一些小的應用程序
插到電腦起動, 應用程序要讀寫 USB 大拇哥 裡面的資料
做成 USB-FLOPPY的話, 資料多容量不夠放

簡單來說, 就是要USB 大拇哥變成DOS 的 硬碟 C:
不能是 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說
USB-FDD
USB-ZIP

大大你好, 請問怎樣做成 USB-HDD 呢
有特別工具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請問怎樣做成 USB-HDD 呢
有特別工具嗎 ?

我有想過,但沒興趣弄這個東西。。。。
所以你弄好了就上來分享一下吧!!!

我有弄過SD轉IDE用的HDD,發現速度很慢,就沒興趣了。開XP大概8~10分鐘吧!!算了,用硬碟好了。。。。(可能用的是class 4,應該用class 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俺就是不知道如何描述, 只能寫成這樣.

實際的應用是這樣的,

哇!
講到這個又要長篇大論了,
最簡單的作法就是量產,
讓隨身碟放入基本的作業系統進去並開機,
最常用的os就是winpe了。

作法:
一、確認自己隨身碟主控晶片型號
二、找到主控晶片的量產程式
三、取得winpe的source iso檔
四、使用量產程式將iso檔「燒錄」進隨身碟中
五、把pc_bios設定usb-cdrom開機,並使用隨身碟開機
六、開機完成後完成作業

以上這類的資訊,在對岸的「數碼之家」有相當多的資料可以參考。

供xiaolaba兄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講到這個又要長篇大論了,
最簡單的作法就是量產,

哈,哈
果然很長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想過,但沒興趣弄這個東西。。。。
所以你弄好了就上來分享一下吧!!!

謝謝你

网友: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HPUSBFW格式化usb隨身碟,然後主機板的開機順序修改為usb-hdd優先。
可參考我之前發過的http://bbs.pigoo.com/thread-26013-1-1.html
第一個步驟做完就可以用dos開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俺就是不知道如何描述, 只能寫成這樣.

實際的應用是這樣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功能,這個類是usb版的pe工具,
這類的工具,在對岸很多......
http://www.udashi.com/shipin/
U盤啟動盤製作工具

网友:
USB Boot, 對岸寫的, 執行如果是亂碼, 可以安裝 Microsoft AppLocale再使用.

在左下的工作模式可以選擇HDD/ZIP/FDD
右鍵點選右下的鞋子, 可以換上不同版本的開機檔...

USBBoot 1.68.zip (596.34 KB, 下載次數: 55)

网友:
這個我經驗豐富
看你要做成哪種版本都有
我的用途都是做成WINPE來開機
然後檢測硬體或是使用其他系統工具
我都是爬天空比較多
看這裡有提到U盘装机助理

网友:
哇!
已經進步到有這樣方便的工具啦!
真是感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俺就是不知道如何描述, 只能寫成這樣.

實際的應用是這樣的,

我是用HPUSBFW來格式化隨身碟,這支程式直接在Windows之下執行,
並自帶Dos系統程式,格式化之後就可以當開機碟,讓PC啟動在DOS環境之下。

至於開起來是C:還是A:,這要看主機板BIOS,我用過的主機板有些開起來是C:有些是A:,
不管是C:還是A:,所看到的容量都是跟隨身碟一致,並不會有軟碟1.44M容量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HPUSBFW來格式化隨身碟,這支程式直接在Windows之下執行,
並自帶Dos系統程式,格式化之後就可以當 ...

謝謝你

搞定了

网友:
如果是用dos 可以下指令 MIRROR A:\ C:\
好像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