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HDD在開啟AHCI後的速度及裝在WIN7與XP的問題

楼主(2013-01-18):
我有一顆硬碟純粹當做資料碟,在兩台電腦間每天早晚使用,主機是裝硬碟抽取匣。
一台電腦是XP PRO SP3沒開啟AHCI,XP那台是裝SSD ADATA SP900,不過速度大約才150MB/s很不滿意,問原廠也沒個解答。
一台電腦是WIN7 64bit 旗艦版今天才在BIOS開了AHCI

WIN7開機後顯示每個ATA Channel及每個磁碟裝置(包括光碟機)都進行安裝了驅動程式軟體成功並已可使用。
我才想到另一台XP沒有開AHCI,不知道再裝過去會不會讀取上出問題。

另外,在WIN7上我之前用HDTune Pro測試過一次,速度是85MB/s~191MB/s,平均153MB/s,
開啟AHCIˋ並自動安裝驅動成功再依系統指示重新開機後再測試卻沒啥變化,85MB/s~192MB/s,平均153MB/s,AHCI對提升硬碟讀取速度沒有幫助嗎?

WIN7主機板是GIGABYTE GA-HA65M-D2H-B3,上面有SATA2x4 + SATA3x2,兩種PORT我測試起來速度一樣,
爬文得知一般這類SATA3只是橋接的,根本對提升速度沒有效果,
但是我買的一張SATA3 PCIe x16擴充卡 Asmedia 106x SATA Controller裝上去了,晶片是ASM1061,速度一樣是沒有幫助,難道這塊主機板的PCIe x16也是橋接的嗎?還是問題在那擴充卡?

不知道以上問題,哪位先進能幫忙解惑嗎?感謝。

网友A:
小弟試過SSD跑W7 開AHCI速度很快
實際速度沒測過,W7開機完成時間約5秒
但同一款SSD裝在XP上,就沒感覺了

网友B:
傳統馬達式硬碟~最大效率約在SATA一代速度~約150M左右
卡在馬達.磁頭上也算到了技術瓶頸了
但是依你這測試效率算最好了
平均讀取能力有到150M!!
H65M-D2H-B3是屬H61晶片整合橋原生只有SATA-3Gb/s並無SATA-6Gb/s
SATA-6Gb/s是由旁邊的Marvell 88SE9172所提供的!!
但是使用SSD建議一定還是要開AHCI
小小淺見~提供您參考!!

單顆Intel 330 120G 空測 4K AHCI SATA 6Gb/s

雙顆Intel 330 120G 空測 4K RAID SATA 6G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試過SSD跑W7 開AHCI速度很快
實際速度沒測過,W7開機完成時間約5秒
但同一款SSD裝在XP上,就沒感覺了

這種開機速度,實在令人好生羨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統馬達式硬碟~最大效率約在SATA一代速度~約150M左右
卡在馬達.磁頭上也算到了技術瓶頸了
但是依你這測試 ...

爬文說SSD資料最好對齊一次,之前記得曾經試著對齊一次結果馬上不能開機。
好在自己沒膽有先備份才對齊,馬上還原回來。
我的XP都已經跑了幾個月了,每個月有備份一次,
但好像XP要開AHCI必須要在安裝時就把AHCI驅動放進去了的樣子。
等下次重灌改用WIN7好了。

网友:
找原生主版就可突破
如果不是差很大-----------跟本使用上沒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爬文說SSD資料最好對齊一次,之前記得曾經試著對齊一次結果馬上不能開機。
好在自己沒膽有先備份才對齊, ...

大大,為什麼小弟把 SATA 選項改成 AHCI 結果變成不開機(W7)?小弟的硬碟是傳統 500G SATA。謝謝。

网友:
因為WIN7裡沒AHCI的驅動
你BIOS做了更動~進OS時判定錯誤
自然無法進OS裡!
先改回IDE模式
進OS後開起登入檔
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services\msahci底下的start檔
把數值遊3改為0
再重新開機~進BIOS把AHCI打開!!
就可以進OS了
然後安裝Intel(R)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Driver的驅動就可以了

网友:
建議要開AHCI應該安裝前開啟
讓系統安裝時順便安裝好驅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大,為什麼小弟把 SATA 選項改成 AHCI 結果變成不開機(W7)?小弟的硬碟是傳統 500G SATA。謝謝。

windows 7 ahci.rar (498 Bytes, 下載次數: 36)
WIN系統下改AHCI的登錄檔

也可以直接雙擊登錄檔後,在到BIOS裡更改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系統下改AHCI的登錄檔

也可以直接雙擊登錄檔後,在到BIOS裡更改設定.

謝謝凱哥~收到了。
最近過的還好嗎?過年前應該業績較多又忙~小弟也在忙著整修山上的各樣建設,呼 忙也是好事。有什麼需要請聯絡我啊~對了,東西喝完了嗎?下次順路帶個盒甲仙芋頭餅給您孝敬一下~

网友E:
據說硬碟抽取盒有分支援 sata2 及 sata3, 如果要快還是得接 sata3, 但 ssd 接 sata3 好像容易出問題

楼主:
才1/18開的貼文怎麼現在不能編輯了?

想起當初為何要把SSD裝到這台XP,因為以前用HDD時半夜覺得硬碟太吵了。

那台i3-2100的WIN7成功開啟AHCI之後沒啥效能上的感覺。

E6500的XP裝了SSD也沒感覺,哪天再試試將SSD裝回i3-2100的WIN7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據說硬碟抽取盒有分支援 sata2 及 sata3, 如果要快還是得接 sata3, 但 ssd 接 sata3 好像容易出問題 ...

要方便的話也許可以考慮外接直插式的USB硬碟抽取盒,不然每次都需要開關機有點小麻煩。

网友E:
可以把硬碟的電源關閉, 現在磁碟幾乎沒聲音了, 有的就剩風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硬碟的電源關閉, 現在磁碟幾乎沒聲音了, 有的就剩風扇了

昨天試著讓WD WD1002FAEX (1TB) 跑系統,聽著那頻繁的讀取聲,還有平均讀取速度約在100MB左右,開機實在又吵又慢。算了,還是回到讓SSD去跑XP吧。

网友E:
您的系統是在執行什麼東西嗎??可以考慮使用實體的 RAMDISK 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系統是在執行什麼東西嗎??可以考慮使用實體的 RAMDISK 程式

謝謝您的關心,我沒有寫得夠清楚。我指的是開機階段的頻繁讀取,RAMDISK也有使用當作瀏覽器暫存區。聲音的吵雜在舊系統上包括了電源供應器跟CPU風扇及硬碟,將來有機會會升級,畢竟價格不貴,速度加快,CPU耗電更省風扇更安靜也可以省冷氣錢。至於開啟AHCI與否,感覺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网友:
AHCI 主要是用在熱插拔, 如果是開機, 的確只能靠 SSD 了

网友:
ssd 的一些訊息
http://blogs.msdn.com/b/e7/archi ... ate-drives-and.aspx

以下是很多人認為 pagefile 不應該放在 ssd 裡, 但微軟文件中卻不是這麼說
這是節錄並翻譯上述文件的一部份

頁面文件應該放在固態硬盤?

是。 大多數頁面文件的操作都是很小隨機讀取或更大的順序寫的,這兩種類型的操作,固態硬盤處理好。

在遙測數據,從成千上萬的痕跡,專注於頁面文件的讀取和寫入,我們發現,
• Pagefile.sys的讀取超過PAGEFILE.SYS寫了約40至1,
• Pagefile.sys的讀取尺寸通常是相當小的,用67%的小於或等於4 KB的,和88%小於16 KB。
• Pagefile.sys的寫操作是比較大的,有62%大於或等於128 KB和45%正好是1 MB的大小。

事實上,對這些模式的典型頁面文件的參考模式和良好的性能特點固態硬盤,有好幾個文件的頁面文件放在一個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