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傳圖片,未使用,佔用空間?

楼主(2013-01-18):
假設我正在發一文
有上傳1圖片成功
但未按"發表帖子"

這樣那個圖片會不會佔用伺服器空間?

网友A:
這個可能要看 Discuz! 程式設計了。

照一般正常的程序來說,應該是不會佔伺服器空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可能要看 Discuz! 程式設計了。

照一般正常的程序來說,應該是不會位伺服器空間的。

圖片上傳,有成功,但文未發出

過了 n 小時後,到別的帖去用那個 id attach 試試看,看不到圖片

我猜伺服器應該有把它丟掉啦~

网友B:
好像是有,如果去原帖編輯的話,會看到該張上傳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有,如果去原帖編輯的話,會看到該張上傳圖片

沒,那個"原帖"不存在,因為還沒發帖

現在的問題是:在按下"發帖按鈕"前,上傳的圖片,會不會佔用伺服器空間

很微妙的時間點

网友:
那個會佔用伺服器的空間.

要把含圖片的文章張貼上去,要有兩個步驟,先上傳圖片再張貼文章.

1. 上傳圖片到伺服器,若上傳成功就會佔用空間了,這個動作是把圖片先放到伺服器裡,圖片有了網址才能應用它,此時不管有無貼文,只要有會員把圖片的網址打開,就會看到該圖片,為何其他會員能看到圖片,因為它在伺服器裡有空間,佔有空間也代表已有網址了,所以才能看得到圖片.

2. 把含圖片和文章的內文上傳到伺服器,此動作的目的是給上Pigoo網的使用者之瀏覽器用的,在按下"發帖按鈕"前,它就是1項的情形,按下"發帖按鈕",就只是把你想上傳的文章內容上傳到伺服器,文章裡是否有圖片並不影響伺服器因為聯結圖片而造成空間大小改變,只會增加文章內容的大小而已.

因為本網設有非會員沒權限無法存取圖片的內容,因此非會員就只能看到沒有圖片的內容.

网友:
上傳圖片及發帖是兩件事
上傳圖片"成功"會存在伺服器的某一資料夾,會佔用掉該圖檔大小的空間
而編輯後未按發帖,則不會留下記錄
但這是兩件事,不會因為未發帖而圖檔自動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