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7" ViewSonic LCD 螢幕(VA700), 上電點亮後隨即熄滅!!

楼主(2013-01-18):
小弟手邊有台用了多年的17" ViewSonic LCD 螢幕(VA700), 型號是VLCDS23123-1R
昨晚螢幕突然自行熄滅, 經重按電源鍵也僅能點亮螢幕一下子, 隨即熄滅~
隔了一會重試, 還是一樣的結果!!

拆開機殼後以獨立的高壓板供電來測試上下兩支燈管, 都會持續點亮不會熄滅, 這樣燈管應該是ok的! 再將原有的高壓板接回以電源供應器供應DC19V的電源進行測試, 結果也是一樣: 約亮不到一秒就熄滅~ 這樣應該就可以排除power adapter有問題!!

由以上的兩個實驗是不是就可以確認問題就應該出在高壓板呢? 高壓板的圖面如附件!! 如果是的話, 建議該從哪邊下手呢?
還是還有哪邊疏忽掉了, 還請各位先進多多幫忙, 謝謝

网友:
90%確定是高壓板

因每個廠牌高壓版的保護設定不盡相同

10%可能燈管熱縮套管破皮或燈線破皮

网友A:
其實這塊高壓板很便宜,可以的話換一塊新的就好了,我前幾天也一台跟你同型機子也一樣的問題,後來換了一塊新的高壓板就解決了

网友:
建議直接改高壓公版(注意此機on/off特性)
若要練功'髙壓包不良的可能性較高。

网友:
怎會有這樣高19v電壓怪怪..

网友B:
請問我有一台benq的螢幕17"的也是一樣插上電源3.4秒後就看不到畫面了~是不是電源高壓版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我有一台benq的螢幕17"的也是一樣插上電源3.4秒後就看不到畫面了~是不是電源高壓版的問題 ...

要順便觀察電源指示燈是否正常,若正常,就有可能是高壓板或燈管的問題.反之,可能是電源供應器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我有一台benq的螢幕17"的也是一樣插上電源3.4秒後就看不到畫面了~是不是電源高壓版的問題 ...

不一定!要看背光消失後.畫面是否還存在.
po個圖.大家研究看看!

网友:
我的螢幕電源燈還亮,只是畫面3.4秒後又變黑了~~我明天再去看看背光還有畫面在ㄇ~~東西在我上班的地方~~謝謝大大指教喔~~我檢查後再跟各位先進請教

网友:
高壓板的電解電容先換換看.100uf-470uf\16v-25v
回授電壓約1.5-2.5v.就是燈管回授末端可用電表測電壓,回授末端二級體阻抗是否有漏電.

网友C:
檢查紅框處元件,應該會有結果!!

簡單一點就是買一張高壓版換掉最快嚕!!  但是線路定義部分要注意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97-1-1.html

這篇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塊高壓板很便宜,可以的話換一塊新的就好了,我前幾天也一台跟你同型機子也一樣的問題,後來換了一塊 ...

請問哪裡可以買到同型的高壓板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紅框處元件,應該會有結果!!

在北部, 請問那些有嫌疑的零件建議該上哪買呢?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哪裡可以買到同型的高壓板呢? 謝謝~

我是跟露天的賣家買的耶,你露天找一下應該會有不難找才對

网友D:
用體患的 4口小燈 通用的改下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北部, 請問那些有嫌疑的零件建議該上哪買呢? 謝謝!!

看來你應該是一點概念都沒有吧???

那建議你就送修吧!!  不然弄不好把燈管或AD、液晶屏弄掛就得不償失了???

尤其是高壓版,那是有450V-1200V的高壓輸出,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受傷或是引發高壓打火,

嚴重可能引發火災,勸你還是學了基本功夫後再來搞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北部, 請問那些有嫌疑的零件建議該上哪買呢? 謝謝!!

買零件比買高壓板貴,你還想買嫌疑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你應該是一點概念都沒有吧???

那建議你就送修吧!!  不然弄不好把燈管或AD、液晶屏弄掛就得不償失了? ...

一般的零件我都是去光華附近地下室B1/B2買的, 只是不知道會不會有比較特定的店家, 才會有此一問!!
不過說真的, 基本功還是得再磨一磨! 謝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零件比買高壓板貴,你還想買嫌疑的零件?

如果可以直接買到一樣的高壓板而且又便宜那就應該不會再額外買零件!
但成就感畢竟會有些許的不同! 因此, 在還沒找到合適的高壓板前就先照前輩的指引試著修修看囉! 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體患的 4口小燈 通用的改下 就可以了

謝謝您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跟露天的賣家買的耶,你露天找一下應該會有不難找才對

謝謝您, 來去找找! 祝我好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零件我都是去光華附近地下室B1/B2買的, 只是不知道會不會有比較特定的店家, 才會有此一問!!
不過說 ...

光華附近的電子材料店,基本上很難買到(我很想說根本買不到) LCD ,LED螢幕相關零件

由於很多料件多是只有china外流,因此很多人多是跟china購買,多的再到網拍販售

所以~~若是"網拍"找不到零件,基本上市面上所有電子材料店就根本不可能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華附近的電子材料店,基本上很難買到(我很想說根本買不到) LCD ,LED螢幕相關零件

由於很多料件多是只有 ...

謝謝您的提醒!

還好這回壞的是顆MPP (683)0.068uF的電容(暗紅色), 運氣好被我猜中(其實是有一點點變形), 我在新店的電子零件行就買到了! 換上之後已經四五天了, 目前看來一切正常~
謝謝大家的提醒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