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ONE D255 只有開機燈閃一下,之後無任何動作~

楼主(2013-01-18):
各位大大您們好:請協助我處理~感恩各位大大!祝大家 順心 平安

1.我的機型是:Acer Aspire ONE D255 - 2DQWS
2.狀況:只有開機燈閃一下,之後無任何動作~
3.我已處理過的方法:(HD、電池已拔除、直接接ac power做以下動作)
        一、Ram更換試
        二、Coms 電池拔除、清Bios試
       以上皆為~開機燈閃一下,之後無任何動作~
4.我想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如果您要自己修可能要先拆了看板號找電路圖,如果找不到電路圖可以在上來求助一下,您的問題是可以上電但樣子像是後端保護,一切都要先拆版子再測量那一路保護

网友A:
這片北橋很容易NG

网友:
了解一下你手邊有哪些測試儀器,

基本的三用電表有沒有????

有電表的話先單獨測試POWER,看看能否啟動??

啟動後各點輸出電壓  +3.3V +5V +5VSB +12V 等等 有無正常輸出,測量值是否正常??

若是POWER正常,主機板部分應該出現短路,先做以上測試吧??

网友:
d255有兩片板子,你是哪一個板號

楼主:
感恩以上的大大們指導,我是個人工作室目前還沒能力修,且客戶很急,下次有機會再自己試試看!所以我就交給阿水大來服務。至於設備我之前都在這團購了大多數設備(BGA工具 植球台也是跟阿水大團購~)。阿水大~寄至608嘉義縣水上鄉三和村頂寮15之40號嗎?電話及匯款帳號可以pm給我嗎?謝謝您 & 感恩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以上的大大們指導,我是個人工作室目前還沒能力修,且客戶很急,下次有機會再自己試試看!所以我就交給 ...

已PM~先寄來偶試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片北橋很容易NG

阿水大
後來這台是橋 NG嗎?

我這裡也是台同樣的情形,不過不同型號- ASPIRE-3810T
按電源後電源跟硬碟燈會一直重覆閃一下

网友(2013-02-18):
引用 网友B:
阿水大
後來這台是橋 NG嗎?

3810T  嘗試更換 CPU後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