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電信的 168.95.1.1 DNS是否掛了?

楼主(2013-01-18):
真奇怪!168.95.1.1已經無法查詢了!

网友:
ping得到
不過用nslookup 去查詢
都是未認證的回答,我也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正常

网友:
應該是沒問題的,我也是用 168.95.1.1 來解析的。

网友:
前一陣子就發現用nslookup解析不到了....

网友A:
現在可以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可以也!

wooden,你的解析主機是 192.168.0.XXX 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ooden,你的解析主機是 192.168.xxx.xxx 啦。

哈哈!請幫我把內部ip改掉吧!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請幫我把內部ip改掉吧!謝謝!

OK,Sorry!

我改了。

不過那個是內部 IP,Wooden 應該是自己駕 DNS,MAP 到某個外部 IP 吧。

所以不知道你的外部實際 IP 也是沒關係的。

网友:
ip 可以連到,但真的無法解析到.......xd

网友B:
我又試了一下,也是無法解析到,但解析其它的可以,可能是老大的設定上有一些問題。

网友:
如果是這樣.....

把主DNS主機改用IP到 168.95.1.1試試看

楼主:
我在這裡測試,連www.hinet.net都解析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試了一下,也是無法解析到,但解析其它的可以,可能是老大的設定上有一些問題。

bbs.pigoo.com
並非
bbs.pigoo.com.tw

网友B:
引用 楼主:
bbs.pigoo.com
並非
bbs.pigoo.com.tw

老大什麼時候網址換了,我都不知道!

以上是開玩笑的,莫在意 ^_^

我重新試了一下,都很正常的,請看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什麼時候網址換了,我都不知道!

以上是開玩笑的,莫在意 ^_^

真的見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見鬼了!

先分清楚是 DNS 解析的問題或是網路的問題。

不妨先用 IP 連連看,像 www.hinet.net 是 202.39.224.7

或用 IP 連沒問題,那就是 DNS 的問題,不過我覺得可能性不大,一般這種情況大多是網路的問題。

若 IP 也連不上,就很單純了,就是網路問題。

以前有發生的情況是中華電信 ADSL 的接線盒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見鬼了!

老大,我又看了你貼的圖,應該是你的網路的問題。

你內部的 DNS Server 應該是 192.168.10.1 這一台,你看看訊息,無法 Find 到這台主機。

先確定這台主機是否正常?

也確定一下你使用的這台電腦連接到 switch 之間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又看了你貼的圖,應該是你的網路的問題。

你內部的 DNS Server 應該是 192.168.10.1 這一台,你 ...

好!我再來檢查一下,我是常常會搞烏龍的。

网友:
wish!!您指令用錯了

1.nslookup  啟動nslookup

然後
2.server dns.hinet.net   或 server 168.95.1.1
(這是切換到指定的dns主機)

3. set q=a
(這是設定查詢模式=A紀錄)

4.bbs.pigoo.com
(最後才是輸入你要查詢的FQDN)

网友:
C:\Users\macliu>nslookup
預設伺服器:  hntp1.hinet.net
Address:  168.95.192.1

> set q=a
> bbs.pigoo.com
伺服器:  hntp1.hinet.net
Address:  168.95.192.1

未經授權的回答:
名稱:    bbs.pigoo.com
Address:  211.20.23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