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先進前輩們.這是那ㄧ家公板-缺遙控器

楼主(2013-01-18):
背面

背面

TUNER

TUNER

正面1

正面1

正面2

正面2

請問先進前輩們.這是那ㄧ家公板-缺遙控器.指點光明路喔.萬用的也對不到正確的.亂亂的都不能完全符合.
誰有賣我1支喔.感恩喔...

网友A:
看起來像 6M16  ,這張有專用的遙控器

萬用的沒法使用,只能買原廠的了??  因為這張板子的各項調整都必須靠遙控器來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 6M16  ,這張有專用的遙控器

萬用的沒法使用,只能買原廠的了??  因為這張板子的各項調整都必須 ...

請問大大知道誰有或哪裡有賣.指點一條明路.感恩3Q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知道誰有或哪裡有賣.指點一條明路.感恩3Q

6M16  當然找盧大嚕???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dongcheng38

网友:
按鍵盤上的接收器最好確認一下會比較穩!!!
不要買了遙控器還是不行操作!!

网友:
像是6m16 v4的版本,露天上面有得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 6M16  ,這張有專用的遙控器

萬用的沒法使用,只能買原廠的了??  因為這張板子的各項調整都必須 ...

我的 掃得到喔
第3代已經可以了
測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