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教虎牌電子鍋內部元件

楼主(2013-01-18):
1.0公升俗稱6人份電子鍋

1. 黃色隔熱棉不知是什麼材質? 因為接觸的皮膚有刺癢的感覺,真擔心是石棉~

2.右邊鍋蓋內層錫箔紙包覆橘色電線(阻抗: 350歐姆)是什麼功能? (外鍋外緣已有鋁圈220歐姆保溫加熱絲)

3. IC2 G V O 三腳(小黑豆) 被漏液電容腐蝕,模糊識別編號:
L30
不知是什麼晶體?
以上,請先知分享經驗~

网友A:
那個 IC2 應該是穩壓 IC ,很有可能是輸出 5V 的(我不敢確定),也有可能是其它電壓。

网友B:
1.隔溫玻璃棉
2.保溫電熱線
3.不知......

不知樓主問題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 IC2 應該是穩壓 IC ,很有可能是輸出 5V 的(我不敢確定),也有可能是其它電壓。

謝謝老強提醒,看線路好像是晶片與LCD的工作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隔溫玻璃棉
2.保溫電熱線
3.不知......

哈哈! 老刺兄
問題在哪?!
三個問題都被您答覆兩項,謝謝囉!薑還是老的辣~
這台是殺肉練習件

网友C:
popcorn兄弟:

1.大概是玻璃纖維棉,用來隔熱兼保溫。
2.可能是電偶線,用來檢測溫度、防止過熱。
3.沒大約的分析過電路,不敢判斷。
4.幫您拉1下這帖,等有實修經驗的大大來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兄弟:

1.大概是玻璃纖維棉,用來隔熱兼保溫。

醬兄,我們要相信老刺,真主就在左右~

网友D:
那個爛掉的電容是換下來的嗎n_079|
機板看起來很髒ㄝn_123|
小黑豆有拆下來清鏽嗎n_064|
清一清洗一洗可能會活過來喔:on_0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爛掉的電容是換下來的嗎
機板看起來很髒ㄝ
小黑豆有拆下來清鏽嗎

哪顆漏夜電容也腐蝕小黑豆如針尖般細腳
不過還是有5VDC供應MCU/LCD

楼主:
阿嬷說這台12年煮的米飯特別香,一定要把它修好
MCU為FUZZY系統,裝入內鍋倒置,主加熱管外接燈泡指示用,
通電測試:主加熱不受控制一直加熱,十秒後出B~警告,還是繼續加熱

24VDC繼電器嫌疑最大

接點黏合,銅片都黑一半

請教:
1. AJZ3272M02 24v繼電器如何獲得?
2. 小黑豆編號:
RE5V
DC
5VDC穩壓IC,除了7805,何種小體積可代?

网友E:
用這個型號去找會有比較多資料 : JZ1AFS-24V
先把繼電器發黑的接點表面磨一磨或刮掉積碳.
確定它線圈激磁有動作而接觸不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這個型號去找會有比較多資料 : JZ1AFS-24V
先把繼電器發黑的接點表面磨一磨或刮掉積碳.
確定它線圈激磁有 ...

真是實用的經驗,今天用您這個方法
哈哈! 可以正常加熱囉~ 感謝kuny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是實用的經驗,今天用您這個方法
哈哈! 可以正常加熱囉~ 感謝kuny

建議: RELAY 還是換掉(MATSUSHITA 松下電工),可以用久一點!! 7805 有小型的 78L05 ,我有8腳 SMD 7805 ...

网友G:
FYR
relay

RE5V

也有可能是VOLTAGE DETECTOR  用來做CPU Reset電路 防止CPU因電流突波 造成system reset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RE5V

原廠停產
http://www.ricoh.com/LSI/cn/discon.html

网友H:
日本的电饭煲煮饭是有一套。旅游时大都建议带一个,不过价格真的好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 RELAY 還是換掉(MATSUSHITA 松下電工),可以用久一點!! 7805 有小型的 78L05 ,我有8腳 SMD 7805 ... ...

以前有收集高速RELAY,可能丟光了,手中剩兩顆不適用
阿嬤過年急著炊貴取回了~ 謝謝阿乾師

楼主:
引用 网友G:
FYR
relay

謝謝duncan寶貴的資訊,沒想到高速RELAY是白金接點,難怪這類款式一顆要價150
RE5V看來不像是電源偵測,B+ 28VDC 1w電820阻降壓13vdc,另一820又降壓6.多vdc至RE5V IN ,
OUT 5.0 VDC供給MCU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日本的电饭煲煮饭是有一套。旅游时大都建议带一个,不过价格真的好贵哦! ...

電子鍋有機械式最便宜1000起,大概是電鍋的功能
微電腦鍋價位次之,IH式最貴22000臺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