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理捕蚊燈

楼主(2013-01-18):
各位高手:
最近家裡的飛利浦捕蚊燈 IST409CR 突然不亮,打開頂蓋後發現保險絲已斷,經更換後重開,馬上又燒斷,請問哪裡出問題?謝謝

网友:
短路吧??
先查電路板看有沒有異常的部分

网友:
變壓器(應該是2合1的),換掉即可。

网友:
變壓器都通路或斷路簡稱掛了機版上有一個大的元件你量看看ㄅ
還有壹個就是補蚊燈的通電條上面有異物

网友:
補蚊燈分兩大電路部分
一是螢光燈管點燈電路有顆安定器
二是電死蚊子的高壓電路有顆高壓變壓器
我修過捕蚊燈會燒保險絲都是高壓變壓器短路故障
高壓變壓器輸入110v輸出ac530v
各家捕蚊燈高壓變壓器皆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