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32液晶 請問這面板使否?掛

楼主(2013-01-18):
(无正文)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A:
要看横线是闪动的还是固定的,

是固定不变的话,屏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横线是闪动的还是固定的,

是固定不变的话,屏掛了。

面板上怎會有4個圓圈?挺奇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上怎會有4個圓圈?挺奇怪的

就是那四個圈(漏液).
所以才確定面板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上怎會有4個圓圈?挺奇怪的

我意为面板的故障是垂直线、横线。

原来所指的小圆圈,不可意思,表错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为面板的故障是垂直线、横线。

原来所指的小圆圈,不可意思,表错情。 ...

我也覺得是漏液.....反正客人買新的拉....可惜了這台

网友B:
圓的部份似乎是壓到造成,可是看起來都是很圓的一個圈,有點不解,新力用的三星面板己碰過有兩三台都是直橫線條,看來品質也是普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是漏液.....反正客人買新的拉....可惜了這台

可以修(換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圓的部份似乎是壓到造成,可是看起來都是很圓的一個圈,有點不解,新力用的三星面板己碰過有兩三台都是直橫線 ...

初次遇到正圓形狀況.以為是顧客小孩拿飲料去拔罐!?
後來遇到其他廠牌也有同狀況.才知非人為因素!
經銷SONY多年.故障率還算低.但這一批機種.只要故障.大多是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是漏液.....反正客人買新的拉....可惜了這台

祝福 生意興榮

一切以 顧客為主喔

网友:
屏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