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子秤顯示 OL 與警報聲

楼主(2013-01-18):
先前幫姊姊換鍵盤的電子秤沒想到交機的時候居然發出 OL 異常警報,把磅秤加上一定的重量之後,警報聲就解除了. 但是總不能在磅秤上加重量吧!!這樣會被顧客懷疑"偷斤減兩"啊!!
首先把警報取消免得"唉唉叫" 網友之前有PO相同問題,最後好像不了了之!! 只好上網再找一些資料,下方有兩個VR 首先把各點電壓先記錄起來,萬一"調跑了"還有機會調回來,發現 VR2對重量有改變,VR中點電壓-2.260 經過調整"到底"還是沒辦法降到 -2.000V 以下, 板子上面有 四個 IC OP07  TL064 TL497 ICL7135 ,負電壓由 TL497產生,電壓-4.99V 不考慮他有問題. 上網GOOGLE 一下電子秤的電路 OP07 作為第一級,TL064接在 OP07後... TL064 pin腳 1&2 之間為  VR2(1K)串 2K 串 3.83K串 5.34K 於是用一個 VR和 3.83K相並聯,調整VR之後發現 -2.260電壓升到 -2.000V 警報解除,於是以 15K取代 VR... 接下來就是用 法幣作校正...

這個電子秤還會不會漂我不確定(已經用了 15年以上)是不是 LOAD CELL 問題不得而知,提供這個訊息給大家參考!!
LOAD CELL 接點 0V 5.06V 2.811V 2.814V

為何我敢並電阻把負電壓改變? 因為電路上已經有"預留"電阻並聯的"位置"!!
ICL 7135 pin2 電壓 1.00V  pin10 輸入電壓~ VR2的中點電壓...
VR1 1.864V  1.217V 1.103V 用途不知!!

相關帖子

网友A:
喔!用高檔的線繞半可調VR
自家人都有放感情比較用心耶
再操1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用高檔的線繞半可調VR
自家人都有放感情比較用心耶
再操15年~

POPCORN大:
   希望LOAD CELL沒問題!! 先前更換按鍵後沒有這問題,放了半個月之後才如此,真因不明...

网友B:
真佩服阿乾大雖是退休的生活,涉獵的泛圍太廣泛了!

网友C:
1.文中的"LOAD CELL 接點 0V 5.06V 2.811V 2.814V "電壓,應是代表LOAD CELL的電源偏壓(5.06V及0V)和其差動輸出電壓(2.811V 2.814V )
2.文中的"ICL 7135 pin2 電壓 1.00V  pin10 輸入電壓~ VR2的中點電壓..."表示此表的滿刻度輸入電壓為2x1.00V=2V.,亦即直接從Pin10輸入2V時,經由調整PIN2的VR(應有一個VR)使讀值為19999.
3.因Load cell之滿刻度輸出電壓極低,一般約2-4mV/V,故需於其後方接入儀測放大電路(由2個buffer及一個差動放大電路組成),故此差動級可能會用VR來做增益調整(配合load cell 感度).假設此load cell的感度為20kg(設為滿刻度,輸出為4mV/V,load celll輸出端電壓=4mV x 5=20mV ),當置放20kg標準砝碼於其上時,此OPA之最後輸出級應為2.000V(調整此級之VR,共放大100倍),最後輸入ICL7135後顯示器讀值應為19.999kg.
4.而 文中的+5V,-5v應是給電路中的opa和icl7135的雙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佩服阿乾大雖是退休的生活,涉獵的泛圍太廣泛了!

阿資大:
     剛好遇到這CASE ,中華民國愛修協會會員就是愛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文中的"LOAD CELL 接點 0V 5.06V 2.811V 2.814V "電壓,應是代表LOAD CELL的電源偏壓(5.06V及0V)和其差動 ...

ciko.ciko大:
     感謝幫忙說明,這次的維修算是"誤打誤撞"!! 希望有好新人能提供線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