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NOTEBOOK 可升級intel core duo雙核t2060嗎

楼主(2013-01-19):
L35 主板晶片組ATI XPRESS 200M,機原裝CPU INTEL CELERON CM410 ,而兩針腳都一樣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先不談NB主機板電壓支援等問題,我要問你當下的散熱模組能承受新
處理器散發的熱量嗎?

网友:
剛看了一下兩處理器規格相近T2060耗能多幾瓦或許能用,
裝上CPU插槽是沒問題,不知BIOS能否認出該處理器...

你自己要有那技術與膽識才能搞,店家不會幫你弄因為太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