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810T 筆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3-01-19):
各位大大好小弟有一台acer aspire 4810t 筆電插上充電器時電源鑑燈號沒有亮
按下電源鍵以後也不能開機,已把機格殼拆開了請問大大我該如何檢測及問題點是在哪

网友A:
先測待機電源,附上電路圖

1.32 MB, 下載次數: 407

网友:
cmos電池拔掉試試
這台之前好像有延長保
不知你申請了沒
拿去acer問問

楼主:
ayu05202003 大大我版子全差拆了怎看不到cmos的電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待機電源,附上電路圖

itnken大
小弟電子學沒學好,電路圖不太會看
請問待機電元是哪塊要看哪張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itnken大
小弟電子學沒學好,電路圖不太會看
請問待機電元是哪塊要看哪張圖 ...

TPS51125 36頁

网友:
有出公供點電壓了嗎?插上電後的3V、5V 待機電壓要先出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7-1-1.html

求助文請參考!!!    另外還有第30樓也請參考!!

沒圖沒測試數據,就算神仙也幫不了你的!!   天助自助者!!

另外不知道樓主有何設備可以做檢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