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故障,哪些東西可撿?

楼主(2013-01-19):
(无正文)

网友:
除了面板都還能用嚕!!!!

网友:
除了故障的之外,其他都能用

网友A:
破屏!
回收場當垃圾是不收的。
有興趣留用也不錯

楼主:
因為小弟不會看是不是公版 或是 高通用性的板子
怕這塊板子只有這台機器可用,那我留它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小弟不會看是不是公版 或是 高通用性的板子
怕這塊板子只有這台機器可用,那我留它就... ...

那我就有話直說了

ㄚ不然你是在問爽的喔
直接丟掉就好啦
都壞掉了留著幹嘛
東西要留就是等著拆零件的
還要擔心通用性,那就眼不見為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屏!
回收場當垃圾是不收的。
有興趣留用也不錯

那給個50元 跟回收場買不知道能否買到?

或是拿廢電池廢光碟片跟他們換,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有話直說了

ㄚ不然你是在問爽的喔

了解~ 我已經把它拆下來了~ 準備留起來當零件用.
感謝大大點醒我

网友:
除了其他零件,破掉的面板本體還有電路與燈管可以一起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