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元YJ1301CB電磁爐維修

楼主(2013-01-19):
右邊那顆6.0k150V.AC

右邊那顆6.0k150V.AC
[att  achimg]119318
不知道哪個零件壞了.要買什麼零件品名.麻煩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麻煩在標題加上  [ 求助  ]  !!

勸你別修電磁爐了,燒保險,80%以上IGBT不保??

而且還連帶IGBT控制元件,料費加上郵資或車馬費,你乾脆換新的比較划算???

就我所知,最近求助修復電磁爐的都棄修了????      材料真的不便宜!!

网友A:
保險絲會爆成整支黑的,表示短路電流很大,一般都是功率元件損壞

電磁爐等IH家電中主要功率元件是橋式整流與IGBT,IGBT故障會導致橋式整流損壞,橋式整流損壞後就有如電源短路而燒毀保險絲,而IGBT故障則有很多原因,包括諧振電容不良、驅動不良,如果這些未完全排除就換元件上電的話,很有可能會再度馬上損壞,而一顆整流器與IGBT要價不低,燒壞一次後維修就顯得不合

例如第一張圖的綠色諧振電容已經膨脹,明顯不良,通常兩顆諧振電容會一起老化或故障,所以要兩顆一起換

网友:
常壞零件為  IGBT(GT60M301或303),橋式整流(1506),諧振電容(324K),保險絲(15A)

网友B:
您這台小弟上次修過,症狀跟您一樣,2顆大電容,橋整,IGBT換掉就好了

就像狼大說的,您要不要考慮成本(20+40+50+250),量販店特價的一台也才800

网友:
有興趣就修
報廢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會爆成整支黑的,表示短路電流很大,一般都是功率元件損壞

電磁爐等IH家電中主要功率元件是橋式整流 ...

諧振電容網路買的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台小弟上次修過,症狀跟您一樣,2顆大電容,橋整,IGBT換掉就好了

就像狼大說的,您要不要考慮成本(20 ...

這些零件網路買得到嗎

网友:
菩提本無無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一無物
何處惹成哀

网友:
假如有興趣的話,可以拿故障零件到聲寶服務站購買,因為聲寶電磁爐也是這塊基板。

网友:
我有在修電磁爐,而且只收300,要修的人可以露天拍賣找找 電磁爐 修理

网友:
其實阿
如果你是初學者還沒有查修能力的話
建議先把他放一旁
哪天厲害的話再來修吧

修的話
要換的東西上面的高手們都有講了喔

!!!建議搭配防燒電路!!!
板上有教學

网友:
零件   電子行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