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穩壓IC:1084元件電壓!

楼主(2013-01-19):
想請問下圖之穩壓IC 1084
想查詢這顆的Datasheet
不過看不懂最上面的LOG

所以看板上有經驗的高手們
感謝

网友:
1084後沒-XX,就是adj 型

网友A:
最左邊腳如有接分壓電阻就是ADJ            直接接地就是基本穩壓型IC

楼主:
了解
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那個單純只是廠商的公司LOG,其他如同jackhiphop大所說.

网友:
大大請參考之~

aic1084-33ct(5A低壓差正可調穩壓器).pdf (105.13 KB, 下載次數: 1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左邊腳如有接分壓電阻就是ADJ            直接接地就是基本穩壓型IC

所以基本上ADJ比較多??
我很少看到穩2.5~3.3跟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基本上ADJ比較多??
我很少看到穩2.5~3.3跟5V!

文中的"所以基本上ADJ比較多??"是個好問題.但想想其最終輸出,大半都是5V,3V,2.5V,1.8V.為何不選用固定式電壓輸出型(ADJ型還要多2顆設定電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文中的"所以基本上ADJ比較多??"是個好問題.但想想其最終輸出,大半都是5V,3V,2.5V,1.8V.為何不選用固定式 ...

一個可能採購方便~~電阻很便宜!!ADJ叫一種~~大家用.....
加上大量單價也較低!
採購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個可能採購方便~~電阻很便宜!!ADJ叫一種~~大家用.....
加上大量單價也較低!
採購方向~ ...

價格的確是最大考量,另在庫存種類上也可盡量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