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一個零件FB G34 FQPF 13N50C

楼主(2013-01-19):
請問這能用下面這個代替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204270242

不好意思,剛才有修改一下,有找到FQPF 13N50C,是不是這串字一樣的就可以用?

网友:
好像一樣.如果是我我會試試看

网友:
不用替代阿!! 就是這顆了!!

网友:
13N50C 編碼識別
13=13A
N= N Channel FET
50=500V

常見的電路不會超過7A,07N60C 幾乎都可代用,多買一些備品~

楼主:
原來如此,所以只要第二和第三行標示相同就可以了?
第一行沒有意義嗎?

网友:
第一行有可能是製造日期、工廠等等的編碼, 一般使用上不會用到.

网友:
第一行市廠牌+批號不用理會.

网友A:
修好了嗎??
500V 13A的N-MOS!!有機會下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嗎??
500V 13A的N-MOS!!有機會下單..

還沒有耶,連零件都還沒有買
不確定其他零件有沒有損壞,有空繼續查...

這是一片故障的JSK4180-022B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