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XBOX 360 主機維修 請教 附圖

楼主(2013-01-20):
剛修完 203W電源供應器 在來愈到了開機無反應!!!
連傳說中的三紅都沒看見~2個紅燈閃阿閃~!!!(好想拆晶片阿)
來到癖酷網後 得到了手癢這種病 剛好可以止癢一下
拆機器吧
哇幾乎全爆了
6.3V 2700UF 全爆了(一半啦)
手邊就只有3300 跟2200 就是沒有2700....

旁邊的4V 跟16V的都沒事

請問一下 換成10V或16V的2700 可以嗎
回想以前老師教的 耐壓大的沒問題 只要容質一樣就OK(回想疑惑中)

這有需要重新BGA CPU GPU晶片嗎?
我看其他人的圖有固定膠!
請問那種固定膠 去電子材料行要怎麼說?我看到的都是螺絲膠

网友A:
1.只要尺寸塞得下就可以替換.要留意電容有漏液時,要先清乾淨.
2.若換完電容還無法工作,再考慮其他方面的檢查.
3.固定膠一般用於需常常搬動設備時才需加上(簡易以熱熔槍膠條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要尺寸塞得下就可以替換.要留意電容有漏液時,要先清乾淨.
2.若換完電容還無法工作,再考慮其他方面的檢 ...

了解 謝謝

不好意思再問一下 我拆過的筆電 有的是用紅色的固定膠

那應該是專業用的搂 因為我摳也摳不下來 請問那是甚麼膠?謝謝

楼主:
洩了
完工
還是一樣 雙紅 在閃爍

雙紅爬文不到維修實例 GOOGLE的雙紅很多種

請問各位前輩 小弟要往哪邊下手呢

楼主:
放了一天 莫名其妙的好了 該不會是去漬油還沒乾

光碟機退不了 改天再換個繩子

莫名其妙的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1.我建議你要有一個可以測量電容值的儀器 (我的數位電錶就有此功能)

2.目前市面上的電容其值相差很大,譬如說 2700uf ,台製的有可能已達到3300uf
   誤差很大

3.所以我認為問題有可能是"電容"的uf值~~其實不準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建議你要有一個可以測量電容值的儀器 (我的數位電錶就有此功能)

2.目前市面上的電容其值相差很大,譬如 ...

你好我用的是這一台 電容表

在大陸論壇 還蠻好評的 所以就買了

2700UF 很難買到 我逛到第4間電子材料才有這個溶質

台製一顆殺價到5元(買了12顆) 誤差值真的很大 一量2900-3000UF

應該還可以接受溶質

网友:
他紅燈閃可以讀取故障碼有關故障碼的擷取讀出數值判斷網路上很多找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