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E3611A線性電源供給器故障維修

楼主(2013-01-20):
HP E3611A 是一台線性輸出的電源供給器
故障原因為無電壓輸出CV指示燈不會亮;調整電壓電位器面板電壓顯示器不會變化一直顯示 -00.3V

打開機殻發現電容漏夜嚴重到腐蝕一大遍機版的現象
隨即先把這些電容及一些有被影響到的電子元件全部卸下主板拿去用水洗清潔烘乾
檢查發現有些電路腐蝕傷及銅箔線路用錫補上更新電容及兩顆穩壓IC上電測試發現狀況依舊

拿出線路圖查看瞭解一下由一顆變壓器輸出供給3組獨立作業的線路
一組供給5V螢幕顯示
一組供給 +12V -12V +5V 基準電壓及運放控制IC使用
一組供給  高低電流切換使用

先測量了+ -  12V 有無輸出都有輸出電壓也都正確代表 U2  U6  7812 7912 穩壓IC正常
再測量TP3 無電壓顯示與螢幕一樣 -00.3V代表前端就沒來電了往前追來到運放IC  LF411CN
要先確定 U1 LF411CN 是否正常測量4腳與7腳 + - 12V 有輸入電壓  2,3,6 為輸出測不到電壓
查看LF411CN  Datasheet 看一下結構為低偏移低偏差JFET輸入型單運算放大器

嗯先改手動驅動IC 先把 CR4 CR5 卸下一隻腳讓他無法供電給U1 ,U4  再拿一只小起子對U1  的2,3短路
並同時測量7腳看是否會正負電逆轉如會的話代表IC好的反之不會動就是壞的。結果是好的繼續往前追
來到放大晶體Q1,Q3 測量Tp2有電壓經過了Q1,Q3 就沒有電壓輸出了測量輸出腳一樣是 -00.3V
查看了一下晶體編號 MJ3042 是一個達靈頓電路的晶體這無法直接用電表量測

只好卸下用一個雙出電源供給器加電表用模擬線路供電的方式,
先用一組電源對晶體的B,E腳給一個定壓定流,
另一組電源同樣設一個定壓定流負極一樣跨接在E腳 ,正極接電表紅棒調至測電流位置負極接黑棒一樣跨接在E腳然後將紅棒接至C腳位置,並調整第一組電源的電流看是否可調而且達到自己設定的定流位置
如可以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壞的 。測試結果好的再回裝回去 繼續追只剩驅動電路了

驅動的部分是由Q2去推動 Q1,Q3 先測量晶體是好的再查一下電壓不對順著電路測量R3電組阻抗怪怪的
卸下測量1M多 實際的阻抗是要1.2K判定故障換下因手上剛好沒1.2K 用兩個2.2K並聯先上試試

上電開機測試CV指示燈亮起調整電壓電位器可以正常工作維修完成

下圖為換下的電子元件

网友:
學習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內容寫的不錯加油

网友:
好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A:
1.恭喜完修,值得一提的是您在PCB上,以黑色油墨標註的零件代號,也是不錯的做法,非常有助於維修時,快速找到檢測點.
2.另外版主也附上清晰電路圖及詳細維修說明,希望大家在恭喜之外,也能多了解電路結構及做零件故障原因分析,如此才更能增進自身的維修功力.就以本電路中故障的R3做分析,其作用為何,造成故障可能原因為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恭喜完修,值得一提的是您在PCB上,以黑色油墨標註的零件代號,也是不錯的做法,非常有助於維修時,快速找到檢 ...

ciko 大你還看得真仔細,電路板上補上的零件代號確實是要方便我追查線路用 (還被你猜中了,厲害厲害)
因為在清洗電路板時有的因為被腐蝕了所以一些零件代號被洗掉了所以就補上一些比較重要的供查線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 大你還看得真仔細,電路板上補上的零件代號確實是要方便我追查線路用 (還被你猜中了,厲害厲害)

我也希望從前輩中,學到更有用的輔助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希望從前輩中,學到更有用的輔助工具.

不要這樣說,其實你分析電路確實有一套(因為我看過很多你發表的文章)

网友:
詳細的維修,感謝分享